[综合] 请教一下电路 看到别人用RDA5807FP制作的收音机 也想复刻一个

楼主(2024-10-29):
看到别人用RDA5807FP制作的收音机,也想复刻一个,只会抄抄,拼了一个电路图,想请教一下:1、这个电路可行吗,是否有问题?2、增加了外放,加了2颗8002D分给左右声道,但供电电压只由电池供电,可行吗?  3、音频部分,耳机部分和喇叭芯片部分,可以这样连吗?4、8002D的SD引脚用3.3V可以吗,还是要与6脚的供电电压一致?5、想加一个音频输入接口,用音频线或用蓝牙接收器接收当个简单的外置喇叭,该如何接?6、喇叭用手机的那种扬声器可以吗?这样可以扁扁的
先谢谢了!

网友A:
我纯小白一个,毫无实操经验,咱就交流交流,错了莫怪。
这主控我不了解,第一次听说,就懒得查资料了,不过感觉自己若是没有这芯片,就没必要玩这方案,浪费金钱和时间,咱又不是怀旧,找情怀。现在要玩就要玩带显示的,可能你这芯片也支持。
第二个问题,应该可以电池供电,8002D的工作电压范围是2.0~5.5V,不过最好确认一下数据手册,或许不同厂商的产品电压不一样。还是那句话,没有这芯片时,不建议使用这芯片。
第3个问题,可以吧,布线时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区分开,给第5个问题做好铺垫。
第4个问题,自己试,有的8002的数据手册中有明确指出,关断电压稍微低于vdd(你电路图中是vcc)时,8002工作会不稳定,解决方案是加上拉电阻,即接个电阻到6脚。
第5个问题,看你主控是否支持aux输入,支持就加电阻电容接到相应io上,这样可以调整音量大小;不支持,就接到功放输入端,你图中R1、R12与电容连接的地方抽出两接点,后面接电容和电阻,外部输入接在电阻上,aux的地也许要接在C7、C20的接地点,我若理解没错的话,那是模拟地。最好是模拟地与aux的输入电阻后面也接个电阻,对输入信号进行衰减分压。
第6个问题,可以。你还可以通过调整8002边上的R1、R7、C5的值调整放大增益。

还是那句,没有这些芯片,不建议复刻。真没感觉这芯片,配合这功放有啥好的。

若是学习,完全可以拿身边,或购买几毛钱的成品,那些有邮费的电子垃圾店铺,带屏显方案的蓝牙板子也就2、3元,这不主控、功放、屏显都有了,拆件重新打版制作。那也一样能学到东西,比如说,你重新布局,弄好了后,插耳机正常,用外放就是有底噪,再比如说,你玩的是带显示方案的,屏幕点亮时就有底噪,信号变得很差,屏幕灭时,就没底噪,有的是去除屏显部分才没底噪。多经历几次挫折,你就知道布线也是有学问的,书上讲的也不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纯小白一个,毫无实操经验,咱就交流交流,错了莫怪。
这主控我不了解,第一次听说,就懒得查资料了,不 ...

谢谢您的分析

网友:
看着似乎不太复杂,祝你成功

网友:
这个不复杂,在立创开源广场都有很多个开源PCB,直接拿来打样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