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60可视门铃D819电池拆解

楼主(2024-10-29):
2021年买的360可视门铃D819,刚开始能使用1个月,现在只能使用1周多一点。

拆开看看,准备换新电池。
更换电池思路:本人没有点焊机,想买一串两并用镀镍钢带焊好的电池,然后用电烙铁来焊保护板到镀镍钢带上。不知行不行?

原装电池外观是这样的,我的时间是2021年的。

去掉外皮,还有一层胶皮,撕掉后露出保护板,但是保护板的背后面。

完全去掉胶皮的样子

电池是品牌的,GPHN电池是鹏辉能源品牌的电池

点焊点

掑掉点焊带,焊点的很结实

正极点焊点

保护板背面

保护板正面

保护版特写(左)

保护版特写(右)

完。

网友A:
可以,点焊好镍带后就很容易用电烙铁焊接了。

网友B:
那块是保护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点焊好镍带后就很容易用电烙铁焊接了。

好的,谢谢!
现在就怕点焊好的电池买假了,上了锡也不能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块是保护板吧

是啊,原装的电池自带的保护板。

网友C:
用60W的电烙铁焊接18650电池好了,不过速度要快点,注意给电池降温,否则电池容易坏掉(内阻变在,电池容量变小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60W的电烙铁焊接18650电池好了,不过速度要快点,注意给电池降温,否则电池容易坏掉(内阻变在,电池容量 ...

用电烙铁焊那种点焊过的电池好些吧?因为只是给那个引出的镍带上锡,当然镍带也导热,应该比电烙铁直接接触电池正负极好吧

网友:
有镍带好些

网友:
点焊好镍带后用电烙铁焊接。

网友:
直接焊保护板当然更容易一些。

网友:
买2节亿纬锂能3300mAh的,叫商家转镍回来自己焊接就行了。

网友:
我家的可视门铃直接外挂2节18650电池盒,方便随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