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爱国者双头U盘格式化后没有用

楼主(2024-10-29):
求助,爱国者双头U盘格式化后没有用,重新插入后还是要求格式化,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我猜是黑胶体,建议换垃圾桶...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网友:
看是否能量产,不然就坏了没搞了

网友:
Micov的主控倒是第一次见到,好像有量产工具,可以试试:
MXT6208E 工具

网友:
量产试试吧  不行的话   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