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的SWD引脚在正常状态下是处于什么状态?

楼主(2024-10-29):
如图,不处于调试或者刷机状态时,PA13和PA14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还是高阻态?

网友:
由程序控制:如果程序没有控制它们,它们就是SWD口,SWDIO有上拉电阻,SWCLK有下拉电阻;如果程序已经控制它们做普通I/O,它们就是设定的功能,没有SWD功能了, 这时既不能下载也不能调试,只能增加RESET脚控制来下载或者通过设置BOOT0=1、BOOT1=0,然后通过串口ISP方式下载。
这只是STM32它们家的芯片是这样设计,其它家的有的SWD口的下载、调试功能在下载、调试时默认优先级是最高的,无论程序如何设置,都能下载、仿真。

网友:
我X,都开始研究芯片了,牛屁啊...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网友:
端口模式由GPIO 模式寄存器控制,比如,输入,输出,复用还是模拟输入,如果复用模式,还受复用相关寄存器控制,模式寄存器上电有个默认值,大部分为0, 但几个特殊管脚有不同的默认值,也就是上电后它们就是复用功能(特殊功能),如果要作为普通管脚使用,需要人为修改;同理上拉下拉寄存器也如此。

如果用过寄存器编程,应该很清楚

网友:
这个看你怎么设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