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在抖音商城网购的西格蒙排插到手就拆

楼主(2024-10-29):
在抖音商城网购的西格蒙排插到手就拆

网友:
买抖音的商品,介意品质,除了演示用的货。究竟有多少不是山货

网友:
直播平台演示的是李逵,线下到手李鬼

网友:
关键是多少钱到手的。

网友:
没有用吸铁石试一下是不是铁的吗?

网友:
外观还是很好看的,里边的铜排是铁牌吗?外壳是塑料的,还是防火材质的,拿打火机烧一下试试。

网友:
这种几块钱一个的都是这个样子,二三百瓦可以用,再大不行了。要是有千瓦功率要求,可以买公牛的406D插排,标称16A,里边是0.5毫米厚的紫铜排,导电能力强的多,不带线的22元一个。

网友:
小功率电气用用还是非常美滋滋的。。。毕竟价格摆在那

网友:
没有零线没有CCC认证,废柴

网友:
线也是铜包铝?

网友:
外观倒是工整。

网友:
LED居然是用这种方法固定的

网友:
非国标的,国标带安全门

楼主:
补充一下,红包除外,实付0.99元,总结一下,铜棑太薄只有0.1mm厚,插头松动插不紧,缺少地线存在安全隐患,再就是线是铜包铝的。

网友A:
无交叉不错,假地线有点儿坑

网友:
听上去以为是洋鬼子品牌,还用上了接线耳,卡尺要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交叉不错,假地线有点儿坑

没有地线,当然就不存在交叉了

网友:
看做工不错,在标定范围内使用没问题

网友:
LDE都不是焊上去的,省得不能再省了~~~

网友:
插排咋能没地线,这个不好,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