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风枪弯头转接嘴(显微镜下专用)

楼主(2024-10-29):
随着高集成小型化的发展如今的pcb元件基本都是贴片器件,而且体积越来越小,所以单凭肉眼焊接维修这类器件已经力不从心,从事专业维修等行业的从业者早已经转到显微镜下工作,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传统风枪嘴都是直来直去的,而普通体式显微镜的工作距离(物距)较小,一般10几厘米左右,这样在使用传统热风枪风嘴时就无法灵活的对整个工作区域进行加热(会和物镜冲突)。这种情况可以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增加一个0.5倍的缩倍镜,这样显微镜的总放大倍数缩小一倍,而物距(工作距离)增大一倍,坏处是损失了最大放大倍数。还有一种就是风枪加一个45度弯头转接嘴,我选择后一种解决方案。

马宝上看了一下有这种,弯头转接延长处太长,根部延伸距离不可调,于是排除。

这种弯头转接处延伸长度合适(1cm左右)但是根部延伸长度不可调,而且很贵(10几块)

还有这种只是一个转接头,直接套在原来风嘴上,根部延伸长度可调,弯头延长长度合适,但是有评论反应由于公差问题很难和原来风枪嘴紧密配合,而且价格同样要10块左右,对于一个这样的转接嘴应该是暴利。

所以这么个简单的东西还是自己做一个最合适,早年买的不锈钢管(红包撸的1米也就几毛钱)

好歹画好线,由于需要135度(-45度)弯头,所以先水平线为顶点找出90度再垂直线均分两个45度,两个45度再分别二分为两个22.5度。

切好后

去除中间45度,打磨掉毛刺,对接后得到135度弯头

1mm的磷铜焊条(早前1元1米撸的)

加热蘸点儿硼砂

焊好后

由于和原风嘴配合还是有一点儿松,于是焊条在表面加厚一层打磨好。

试一下,严丝合缝

完全插入是这样

长度和同轴角度可调

显微镜下试一下,整个工作范围风枪嘴都可以任意活动了,不会再磕碰物镜了。

局部特写,改造后方便很多了。

看到坛友对磷铜焊条焊接比较感兴趣,更新一下早前原装245穿孔头嫁接936烙铁头的效果,也是丁烷喷火枪加磷铜焊条焊接(喷火枪见46楼)。

发蓝处理后(发蓝工艺见60楼),也可以镀镍处理(镀镍工艺搜论坛有帖子详细介绍)。

网友A:
大佬真是技术精湛啊

网友B:
搞个帽子戴上不更简单

网友C:
用啥东西加热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帽子戴上不更简单

啥样的帽子?和你头顶上那顶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啥东西加热焊的

丁烷喷火枪~

网友D:
楼主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真是技术精湛啊

谢谢支持~

网友:
做个弯头确实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

哈哈坛友过奖了,就是瞎折腾

网友E:
我来看球球的歪脖喷子,我没有显微镜,都是用放大眼镜,没有这个bug

网友:
思路慎密,考虑周全,动手超强,设备众多。造就好喷嘴一个,更是好弯嘴一个!

网友F:
确实是方便很多,楼主各种工具应该很齐全,没有就DIY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看球球的歪脖喷子,我没有显微镜,都是用放大眼镜,没有这个bug

哈哈老兄来了,装备一定要跟上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是方便很多,楼主各种工具应该很齐全,没有就DIY

谢谢支持~

网友:
技术高超,手工精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老兄来了,装备一定要跟上发展

主要是显微镜没有地方放,好大一坨很占地方,我桌子又小,就一直没置办

网友:
挺好的,这么一个玩意十几二十不划算

网友:
工具齐全  干啥都给力

网友:
大佬真是技术精湛啊
喷枪焊的吗
下次做个焊接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