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磨砂瓶的密封性不好,瓶口有气味漏出,怎么办?

楼主(2024-10-29):
高挥发液体放在磨砂瓶,
是否也不合适?
高挥发液体保存在哪里比较好

网友A:
找个硬点的东西,啪的一声,完事再买个不是磨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硬点的东西,啪的一声,完事再买个不是磨砂的……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网友:
可乐或矿泉水水瓶子不要扔了

网友:
现在网上不是有一个密封胶带一样的  硅胶带缠起来不会漏气的了?

网友:
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在瓶盖上用四氟带缠绕一层,再使劲盖上盖,就相当于加了一层密封垫,不会漏气。

网友:
如果没有腐蚀性的话,你找个杜蕾丝往口的位置套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饮料瓶,果汁瓶,或者瓶口加套个气球或者套套

网友:
去大超市,去进口的饮料果汁区找进口的可乐百事芬达什么的,铝合金包装的瓶盖饮料,买回来喝完洗干净,瓶子外面画上骷髅头写上明显标识,不能饮用,然后你要保存的液体灌进去放安全的位置保存!

网友:
磨砂瓶口要涂凡士林,这都不知道啊

网友B:
类似这种,不需要避光的可以选择厚实一点的塑料瓶!

网友C:
以前输液用的盐水,透明玻璃瓶的带软胶皮噻,太好了

网友:
蜡封试一试

网友D:
高挥发性的一般是溶剂 用普通塑料瓶会 R,U,AN.或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输液用的盐水,透明玻璃瓶的带软胶皮噻,太好了

那种瓶子很难找了,现在软包的塑料袋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挥发性的一般是溶剂 用普通塑料瓶会 R,U,AN.或融化。

例如氟锑酸这种强腐蚀性的化学品,甚至普通塑料瓶和玻璃瓶都不能用,只有PFA塑料材质的瓶能用。
有机溶剂其实可以用金属罐,密封可以考虑用铜密封圈完全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种,不需要避光的可以选择厚实一点的塑料瓶!

高挥发性液体,饮料瓶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例如氟锑酸这种强腐蚀性的化学品,甚至普通塑料瓶和玻璃瓶都不能用,只有PFA塑料材质的瓶能用。
有机溶剂 ...

用哪种带密封圈带瓶子呢?

网友:
你买的时候产品带的那个瓶子就行用生料带做好瓶口密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