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创见开卡失败,求大佬指导。

楼主(2024-10-29):
第一次开英特尔的颗粒,换了几个开卡工具,里面都有这个颗粒的ID,但就是开不了。

板子是创见的是不是要跳线?

网友A:
我不是大佬,我看看,应该第闪存贴错了。贴F1和F2

网友:
先贴背面那两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佬,我看看,应该第闪存贴错了。贴F1和F2

我又贴了两颗上去,但是报DRAM出错。缓存是128M开的256G。应该是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又贴了两颗上去,但是报DRAM出错。缓存是128M开的256G。应该是够的

谁告诉你够的,慧荣的缓存和存储,比例 1M:1G,也就是说,256G的容量,你至少要用256M的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够的,慧荣的缓存和存储,比例 1M:1G,也就是说,256G的容量,你至少要用256M的缓存 ...

可是我开三星的颗粒512G用的256M也能开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开三星的颗粒512G用的256M也能开出来。。

你说的是南亚的缓存吧,丝印256M16?
那是512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南亚的缓存吧,丝印256M16?
那是512M的

还真是。换了个512M的开好了。
上传个能开的工具。

楼主:
不过这4K怎么有点拉??

网友:
基本常识还得补补啊

网友:
楼主进步,各位大佬也很给力,奈斯

网友C:
这样开出来了,真是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开出来了,真是不容易。

是开出来了,就是速度有点慢,不如三星的tlc。

网友A:
B16的闪存,8CE以上,应该不错的

网友:
你让我上了一课,南亚缓存居然有这样的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6的闪存,8CE以上,应该不错的

速度就4K有点差,我想问问,这个2258H跑RDT,我跑完后短接上开卡软件,查看坏块会提示lt s not isp mode RDT,看不到坏块数量,可是我不短接上机能看到RDT pass 看到坏块数量19个,可是看不到详细列表,这样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