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蓝牙耳机支持调节音量?

楼主(2024-10-29):
现在用的2个蓝牙耳机都不能调音量,

听久了耳朵疼
是否有支持调节音量的蓝牙耳机呢?买哪种比较好呢?

网友:
运动耳机都带啊

网友:
触感的吧,左右耳分别连续点击2下或3下,可以实现音量加减和上一曲下一曲

网友A:
不论以前单声道的,还是现在的左右耳的,我手上的都带在耳机上调节声音,难道我的是比较久的原因?

网友:
蓝牙耳机不能调节音量的,是用的已连接设备的系统音量;正常蓝牙耳机都可以调节音量大小的,看看蓝牙耳机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
蓝牙耳机的音量是用设备(手机)来调节的!

网友:
好像是能在手机设置,碰一下就上一首、下一首,连续两下就音量大小。

网友:
不能调节的耳机太差了,通常都能调

网友B:
一般蓝牙耳机都能调节音量,说明书好好看

网友:
试了几个TWS型可以左右耳点三下增大、减小;我用的点两下是上一曲下一曲;部分支持点4下改模式(某些则是长按触感区)。
VIVO TWS2/3那些是可以在耳机柄模拟上下划更改音量。
带实体按键的就不用说了

网友:
是用播放设备调音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蓝牙耳机都能调节音量,说明书好好看

好多蓝牙不能调音量啊

网友(2024-12-08):
引用 网友A:
不论以前单声道的,还是现在的左右耳的,我手上的都带在耳机上调节声音,难道我的是比较久的原因? ...

今天拿到VIVO TWS3I 是真的没有音量调节功能,但我其他蓝牙耳机也会设置和系统同步音量,这样音量会方便设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蓝牙不能调音量啊

大部分蓝牙耳机都支持音量控制,我之前10来条不同品牌不同款式蓝牙耳机都支持音量控制,只有今晚收到的VIVO TWS 3I 不支持音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