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免洗破壁机Y88出现E09故障

楼主(2024-10-29):
邻居的一台九阳免洗破壁机(Y88)有问题,送来让帮忙修理一下。故障现象是制浆过程中突然出现E09故障码,语音提示“请移除多余食材”,貌似是装的东西太多的意思,事实上试机过程中杯里啥也没放,只是自动加水而已。网上查Y88的E09故障,都与遇到的情况不符,头疼。开始一直是认为出料管是不是有堵塞的东西,因为一拿到机子的时候,杯里发现残留的好几个完整的豆子(从出料口跑出来的),于是各种想办法疏通,醋泡什么的。反复用清洗功能试机过程中,可以观察到,水在加热,刀头也能转动几下,但还是出现E09故障而停下来,试了几次机以后,到该刀头动作的时候就会自动停了,报E09故障。判断是刀头或者电机卡住转不动了,开始拆机,这个艰辛的过程啊,拆一步就拍照,一共拍了二十多张照片,说实话,有点没信心能再完好的装回去了,就挑几张发上来吧。

一直到把电机拆下来,重点来了,问题在这里,这个密封圈抱死在轴上了,后面又有弹簧顶着,电机根本就转不动了。

想了几个办法,都拔不下来它,只好网购迷你拉码了,等工具到货过程中…………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0245-1-1.html

网友A:
是不是那种机械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种机械密封

不清楚什么是机械密封,补了一下知识,感觉应该没那么复杂吧,照片上你能看出来吗?

网友:
刀头或电机卡死的话,分别手动转动一下试试?

网友:
我使用过几台破壁机的经验是,千万不要买电机和杯体一体的机器,不但杯体重不好清洗,而且几乎都会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渗漏造成轴承或电机故障,一体机使用一定次数或一定时间后必出次故障,而且很不好修!不要为了那几分贝噪音而牺牲实用性,当然一年一换新或用个几十次就换新的人当我没说。

网友:
这几天拆修了一个九阳的  轴承好换就是水封弄不下来  有个套压着它 加热水口钳都弄不了

网友:
以前也看到过这种电机和杯子是一体的,真的容易坏,一般密封坏电机也就进水了

网友:
这玩意就是pB机还没豆漿机好用,

网友:
破壁机就是榨汁机的高大上的一个叫法了

楼主:
给大家汇报一下,最终成功修复,据邻居说给售后打过电话咨询,维修费300元,然后拿来给我修的,具体维修的艰辛历程简单描述一下吧,拆机已经介绍过了,故障点参考本帖和续篇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0245-1-1.html。网购的配件到货以后,配件的安装还是非常顺利的,与原件一模一样,直接替换就是了,整机的组装过程比拆机过程还要艰辛,用时几乎两天时间,装起来发现电机角度不对,又一路拆回来,把电机调整好角度,再装回去,发现安装顺序又不对导致最后的的盖子装不上,总之是在安装过程中拆的次数比第一次拆解的次数要多得多,不过,还好,最终算是装好了,试机也正常,还赚了两条螺丝

网友B:
大佬,我也有台九阳y88,相同报错e09,新手有可能修好嘛

网友:
菱角不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也有台九阳y88,相同报错e09,新手有可能修好嘛

我也是新手。大胆尝试吧!祝好运。拆的时候多拍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新手。大胆尝试吧!祝好运。拆的时候多拍照片。

好的,除了拉马还需要什么工具嘛,基础的螺丝刀我有,轴承链接方便私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