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jeet air plus耳机拆解换电池

楼主(2024-10-29):
在某音上面 买了一个送4个电池的 坏蓝牙耳机。jeet air plus ,今天来给它换电池。

网友A:
这么小的蓝牙耳机,要用显微镜才可以看清楚上边的元器件,换个电池也要用放大镜才行,至于这种耳机,就是耳朵眼那么大,做工很精细,售价很惊喜,都是一元钱包邮,自己随便抓一把,然后自己回来换电池,然后一个耳朵戴一个。

网友:
既然拆了,主控是啥?看起来像高通的。听过几个感觉高通的比较稳定

网友:
设计寿命也就是2-3年,拆电池也破坏壳子了

网友:
无损开壳就很牛掰

网友:
原电池是方块的还是圆形的呀,楼上谁说了无损开壳啊,有明显痕迹好不

网友:
这个要无损开壳象要专门的工具。。

楼主:
同一回复一下:第一次拆,用了热吹风,效果不大。还是借助平口起,小心翘一下。边缘有点破损,安装回去的时候 修一下边。
原装电池为园型,更换上 商家提供的方电池。芯片是高通的,延迟小,音质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蓝牙耳机,要用显微镜才可以看清楚上边的元器件,换个电池也要用放大镜才行,至于这种耳机,就是耳 ...

有链接吗?我取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回复一下:第一次拆,用了热吹风,效果不大。还是借助平口起,小心翘一下。边缘有点破损,安装回去的时 ...

多少钱买的,链接来下看看

网友:
手艺不错,能无损开壳

网友:
壳子翘烂了我也没能拆开

网友:
关注一下,多少钱入手的?换电池的活我肯定没问题

网友:
很考验眼神

网友:
围观大佬,等我的耳机不行了就只能用大锤捶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