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G41主板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4-10-29):
一台联想G41主板主机,正常关机断电后按钮可以正常启动,如果是运行中意外断电后则按钮开机无反应,需要短接电源绿黑线才能通电启动

网友:
京东、淘宝上都有许多便宜主板!自己修淘神!

网友:
换电源试过吗?

网友:
+1,这种老货通常电源问题比较大...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网友:
41的主板二手好便宜,没必要修

网友:
主板电池看有没有2.95v以上

网友:
20块有新板~

网友A:
h61品牌机主板也才不到50包邮
G41真的不值得修了
浪费时间不说
修好了G41性能上网都卡吧

楼主:
电源电池都换过了

网友:
非要修,我建议换电源和主板电容,这么老的东西了,电容寿命怕是到了。
虽说G41老,但我还有个G41+E8400+4G DDR3+160G在办公室里给大家办公用,一切正常,主要是使用时间很少,还很新。

网友:
41的主板二手好便宜,万能宝找一块就行

网友:
老电脑想发挥作用,就要升级一下,固态硬盘,小的操作系统WIN8.1,内存4G,完全够用,只要不玩大型游戏,办公使用绰绰有余。

网友:
清bios ,看主板电源接口是否氧化不导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品牌机主板也才不到50包邮
G41真的不值得修了
浪费时间不说

H61大部分30-40包邮

网友:
奇怪的问题,猜测是开机上电电路,突然断电,给保持住了,没有掉电处理

网友:
H61 都这么便宜了? 不过H61 没有IDE接口了

网友:
淘宝上、京东上支持6、7代CPU的主板带CPU价格也有二百多的。配4代的内存价格也不贵。一下子升级好几代了。装WIN11速度快的很,界面也漂亮!

网友:
还是扔了吧

网友:
我公司也有个G41+E8400+4G DDR3在办公室win2008安装金蝶在用

网友:
我这G31在柜里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