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三星4321ns打印机盖板合页

楼主(2024-10-29):
三星打印机是陪着孩子成长起来的,我记得好像小学高年级的时候,老师留的作业就多了,经常需要打印,所以也就购置了打印机,那时候打印机质量很好,专门给他用,所以也用了好多年,如今娃完成学业,这打印机逐渐用的不多了,最近发现盖板合页碎了,复印效果极差,打印效果还可以,本着旧物利用的原则,购买了盖板合页,原本以为这个合页维修有一定的难度,其实到最后完成才发现,竟然如此简单,过程发帖,一是做一记录,二是供爱好者共同欣赏。请看附图。

楼主:
先把合页装到盖板上,再安装主机,步骤是错的。拆了,再来一次,完美修复。

楼主:
合页拆解,留下第二张照片,其实我觉得以后也用不着。

网友A:
我X,这么多年了还没发黄???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网友B:
三星给老师们多少提成啊

网友:
学习了,都是动手能力超强的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X,这么多年了还没发黄???

也可能是多年不经常使用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给老师们多少提成啊

三星 over了,这个机器 驱动好像变成惠普啥啥的了,貌似被收购了。
之前我用的是惠普6L ,也是激光打印机,这个多了扫码,复印功能。

网友C:
三星打印机不好用

网友D:
三星打印机的确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打印机不好用

三星打印机 我只用了这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星打印机的确不好用

最近很少用 这个打印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星打印机 我只用了这一款

好用的还是HP1005

网友E:
三星打印机当年可不便宜,也算高端货了。只不过后来市面上就没怎么见过新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星打印机当年可不便宜,也算高端货了。只不过后来市面上就没怎么见过新款了 ...

哎 说出来全是泪啊

网友F:
驱动还是三星的  但是  耗材跳转到惠普的了  那个东西我之前也弄坏了一个  当年好像八块一个,  两个螺丝一拆,直接拔下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还是三星的  但是  耗材跳转到惠普的了  那个东西我之前也弄坏了一个  当年好像八块一个,  两个螺丝一 ...

我这两个是完全断开了了,所以直接就拔出来了,螺丝是两个,不过安装的时候应该是先拔出来,再安装螺丝,这次弄反了。

网友:
看看如何维修

网友G:
配件能买到,修复起来就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配件能买到,修复起来就很方便。

的确如此 ,顺便说一句,淘宝上说是 原装的,贵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