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加装转向提醒喇叭

楼主(2024-10-29):
这个车应该有12V的转换器,大多数车应该都有的,转向灯用的是12V的,别搞错了,
喇叭也是12V的,无源的可能不行
电路 很简单,我用了好几年了,感觉良好

这样的喇叭

网友:
你这个是正极控制的,我车是负极控制的,买了个喇叭装上去只有一个响,回来还得自己改,把两个二极管换个方向

网友:
语音是不是——请注意,拐了,拐了!

网友:
钨丝灯的,也可以用整流桥跨接两个灯的正极,整流后接蜂鸣器。

网友:
转向灯用白炽灯还好,大灯用钨丝泡太费电了,一上来就两三安的电流被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