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0成本做个显示器架子

楼主(2024-10-29):
刚换了台式机,搞了双屏,显示器架子不够用了,就做了一个。

这些金属件都是公司安装太阳能板子,从外包装上拆的

板子是原材料外包装上拆的

算好尺寸,曲线锯几下就搞下

装起来

买的密度板的架子,承重不错,已经变形了,中间切了两块板支了一下。

和新做的对比

唯一的遗憾就是木板表面不太光滑。

网友:
做个砂带机,打磨一下

网友A:
表面不光滑又没有工具处理也不要紧,淘宝拼多多有卖那种贴纸的,红包买一点贴上就相当奈斯了

网友B:
上两层木腊油啊,马上档次就上来了。

网友:
打磨、上漆更好看

网友:
打磨一下超简单,自喷漆再喷一下,瞬间高大上。

网友:
还以为是显示器的支架,这个算是增高架,底下还能放点小东西,挺不错。

网友C:
明显比密度板的好多了。我喜欢这种实木的东西。密度板太差了。我阳台的架子就是密度板。强度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比密度板的好多了。我喜欢这种实木的东西。密度板太差了。我阳台的架子就是密度板。强度太差。 ...

密度板主要还是不能受潮,尤其是锯口部分,如果锯口部分不做封边处理的话,很容易因吸收水分而受潮变形,再加上你还是放阳台上,更容易吸收水分咯。

网友:
密度板时间久了变形,还是实木板好。

网友:
上面的板子应该做成和架子一样的长度

网友:
多才多艺,做得又好。

网友:
其实最好的材料是废弃木地板或者竹地板,或者工程剩的边角料

网友:
很奈斯我老爸是木匠我都让我老爸弄

网友:
可以买点贴纸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不光滑又没有工具处理也不要紧,淘宝拼多多有卖那种贴纸的,红包买一点贴上就相当奈斯了 ...

我还是喜欢原木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两层木腊油啊,马上档次就上来了。

没抛光设备啊

网友:
还要什么抛光设备?先用粗点的砂纸磨平整点就行了,然后上一层木蜡油,过两天等木蜡油干了再用细点的砂纸磨下,然后再上层木蜡油,如果懒的话就直接上桐油,不用打磨直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