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小心又败了个吃灰玩意儿,固纬GDM-8246台式表开拆.

楼主(2024-10-29):
之前的固纬GDM-8135台式万用表因为误差问题走深水鱼交给了下一任主人,然后又心痒难耐整回来这玩意儿,固纬GDM-8246台式万用表看参数那是很奈斯儿的,上手把玩一阵也就这样,反正不是专业人员也体验不到这专业设备的专业性.
不足也很多,首先到手成色不佳,这是价格决定的;前盖面板松脱组装扣位拉胯,还好我有绝招架梁接固定住了;机身笨重,这个没法喷,谁叫我桌子小位置挤呢;表笔接口20A孔胶壳明显损伤,算了,等有机会再整,反正测试没有影响.二极管档位电压低电流小,基本点亮不了3V LED,普通1.9V LED 都是微亮,很不爽啊啊啊,之前的GDM-8135电阻档和二极管档可厉害了,点亮LED那是可以当照明灯; 档位操作不利索,嗯,这个应该也怪我吃不了细糠...

规格参数表.
直流电压
档位500mV, 5V, 50V, 500V, 1000V 共 5 档
准确度+(0.02% 读值 + 4 位数)
输入阻抗10MΩ
交流电压 (TRUE RMS)
档位500mV, 5V, 50V, 500V, 1000V 共 5 档
准确度500mV ~ 1000V 5档 :
20Hz ~ 50Hz :    +(1% 读值 + 10 位数);
50Hz ~ 2kHz :    +(0.3% 读值 + 30 位数);
2kHz ~ 10kHz :    +(0.4% 读值 + 50 位数);
500mV ~ 500V 4档 :
10kHz ~ 20kHz :    +(0.5% 读值 + 50 位数)
500mV ~ 50V 3档 :
20kHz ~ 50kHz :    +(2% 读值 + 20 位数);
50kHz ~ 100kHz :    +(5% 读值 + 50 位数)
输入阻抗10MΩ
直流电流
档位500μA, 5mA, 50mA, 500mA, 2A, 20A 共 6 档
准确度500μA ~ 500mA 4档 : +(0.05% 读值 + 3 位数);
2A ~ 20A 2档 : +(0.2% 读值 + 5 位数)
交流电流 (TRUE RMS)
档位500μA, 5mA, 50mA, 500mA, 2A, 20A 共 6 档
准确度500μA ~ 20A 6档 :
20Hz ~ 45Hz :    +(1% 读值 + 15 位数);
45Hz ~ 2kHz :    +(0.5% 读值 + 15 位数);
500μA ~ 500mA 4档 :
2kHz ~ 10kHz :    +(1% 读值 + 15 位数);
10kHz ~ 20kHz :    +(2% 读值 + 15 位数)
电阻
档位500Ω, 5kΩ,50kΩ,500kΩ,5MΩ, 20Ω 共 6 档
准确度500Ω : +(0.1% 读值 + 4 位数);
5kΩ ~ 500kΩ 3档 : +(0.1% 读值 + 2 位数);
5MΩ : +(0.2% 读值 + 2 位数);
20MΩ : +(0.3% 读值 + 2 位数)
二极管
最大顺向电压1.5V, 开路电压 3.1V
电容
档位5nF, 50nF, 500nF, 5μF, 50μF 共 5 档
准确度+(2% 读值 + 4 位数)
频率
输入位准 (正弦波)mV 档 :
10Hz ~ 50kHz >120mV ;
50k ~ 150kHz >200mV ;
5V~50V 档 : 20Hz ~ 200kHz >1.2V ;
500V 档 : 20Hz ~ 1kHz >12V
准确度+(0.05% 读值 + 1 位数)
短路蜂鸣
< 5Ω
其他功能
自动换档, 手动换档, 最大值, 最小值, dBm, REL, Hold, 比较, 设定呼叫
显示
双显示 0.4" , 0.5",  LED 显示器
界面
标准 RS-232C, 选购 GPIB
使用电源
AC 100V/120V/220V/230V +10%, 50/60Hz
尺寸及重量
251(宽)x 91(高)x 291(长) mm;约 2.6 公斤
短路蜂鸣测试
NMRR> 60dB
CMRR> 90dB
操作模式自动换档 / 手动换档
其他功能*大值, *小值, dBm, 相对值, 读值锁定, 比较, 呼叫值设定
显示双显示 0.4" 以及 0.5" 7段LED显示器
使用电源交流 100V/120V/220V/230V +10%, 50/60Hz

机身正面,没到手心心念念,到手体验后也就这样吧.

侧面提手没有,反正有提手也占地方,算了.

顶面,这里就能看出成色已经接近乌克兰还没有到阿富汗伊拉克.

底面4个脚垫,原本本身懒得拆呢,手贱拔掉一个脚垫不得不决定拆开装回去,最后告诉大伙怎么装回去的.

尾板,RS232+电源输入.防拆标不知谁贴的,难道还有谁想帮我保修,嘿嘿.

里面大致结构就这样,顶面一片RS232通讯板,主板后部是电源处理,中间是信号处理,前端是档位切换.

就这片RS232通讯板,额,貌似我一直处理TTL通讯,也用了RS232 IC转+-信号,完整的RS232还没有玩过.

人家还是很舍得的,就这短线缆俩屏蔽铜环,话说设计为何不用屏蔽线呢,不解,我玩射频还是在AM/FM状态,知其然不知所以然.

板底很干净,就一个接底壳屏蔽罩端子.

底壳屏蔽罩,应该有点作用吧.

电源整流稳压部分,还是挺舍得的,反正比我设计的电源要看着nice.

不知道为何前面底壳都有屏蔽罩,这变压器竟然是裸铁芯,是呆湾的铁不够了吗? 也不对,这应该是苏州固纬电子生产,内地这个不缺.

屏蔽罩,这里没有拆开,应该有点高级东东在里面.

档位切换继电器,作为自动测试继电器切换来得及嘛,我的案子大部分还是喜欢用电子开关,上MOS.

A1BE05,厂家掩码,没有撕开看核心是啥,作为这个控制不算高精尖,但模拟部分就有点科学啦.

20A的分流器和保险丝,规规矩矩吧,话说分流器为何不用贴片锰铜呢?不懂,反正我更喜欢SMD封装.

接口连接端子,2A保险丝在板子里面,话说这乱的就不像正规产品的样子.

这里拆机完毕,因为底壳有屏蔽罩不想破坏,于是拆开也就看了一阵,没有解决脚垫测开的问题.只能先合壳装回去,然后用架梁方式解决前盖面板松脱问题,手残党架的梁就没有拍照了.脚垫是用大圆头螺丝刀硬怼+孔洞喷油顶进去的,就一个脚垫用了老鼻子劲头还顶了很久很久,嗯,脚垫质量很好哦,这样硬怼进去竟然没有损伤.

老规矩,上基准神器,准不准咱不管,反正不会太偏就是,咱也用不上小数点后面几个数的差异值.

基准标定2.494V,测试2.4997V,小伙伴2.493V,谁也不能说谁准反正大差不差.

基准标定4.994V,测试4.9997V,小伙伴4.987V .

基准标定7.495V,测试7.502V,小伙伴7.481V,小伙伴可能没有接触好表笔.

基准标定9.995V,测试10.001V,小伙伴9.976V.

基准标定2.494V,重新测试2.4996V.

基准标定4.994V,重新测试5.000V,

基准标定7.495V,重新测试7.501V .

基准标定9.995V,测试10.001V.

基准标定100.338Ω,测试100.09Ω.

基准标定999.01Ω,测试0.9969Ω,过早介入K档位.

基准标定9.9937KΩ,测试9.982KΩ.

基准标定99.999KΩ,测试99.92KΩ.

其他很多功能没有多体验也没有拍照,反正拿回来就是解一时间心痒痒的苦,然后就在吃灰吃灰,等到啥时候可能又是深水鱼传给下一位主人.哦,还有个双显功能没有拍照,就是测试AC类信号时副显会显示另一个参数类似频率啥的.这里还有个DBm档应该是玩音频能用一下,其他就这样了,心塞,这大疙瘩不知道放桌子哪里才不会碍事.

网友A:
哈哈,我想看看罩子里是啥

网友B:
玩基准的看到这几个数字差异会不会冲动把它给砸了

网友:
只有一个罩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基准的看到这几个数字差异会不会冲动把它给砸了

如果是你的,我会把它砸了,自己的就算了

网友C:
不写测试温度只写测试数值的基准都是耍流氓

网友:
经常使用的的确还需要,一般维修好多功能不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写测试温度只写测试数值的基准都是耍流氓

纯玩的,人家应该也是室温测试.

网友:
也想搞一个,多少钱收的

网友:
恭喜获得好表一台,找个地方放着吧!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
这个 表还 真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高级货,基本没什么用!

网友:
这东西不便宜吧

网友:
多少钱呀,也很痒痒这高级货
其实现在的众仪109用的挺顺手,虽然不时死机啥的。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用不上的话有些占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想看看罩子里是啥

那要分什么罩子,不同的罩子里面的东西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东西不便宜,但用的时候很少。

网友:
倒是早知道有这类神器,从来没见过里面长啥样,谢谢楼主分享,看个热闹

网友:
太专业了,看着流口水,但是用不到,业余用不到,检修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