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玩锂电的朋友们来看看我DIY的最小的便携内阻仪

楼主(2024-10-29):
这个内阻仪表头网上卖50来块钱,很多人拿来改造都要再套一个外壳,加航空接口,搞得很大很不方便,甚至和睿测耀锐的内阻仪差不多大,成本也接近,那还有啥意义?而且用这种表头的基本都是业余爱好者,不需要长时间测量大量电池,没必要用大容量电池供电。那样改我不喜欢,就想办法怎么能够做一个小巧的内阻仪。
我拆开表头后盖发现里边剩余空间很多,何不将它充分利用?于是设法尝试如何将电池等东西也尽量塞进去。
首先是找一个厚度在五毫米里以内的小的锂离子电池,淘宝上两三元钱就可以买到还包邮,我这个是之前几块钱买的电子打火机上拆下来的电池,再加上一个充电模块,也是两三块钱就包邮,然后是怎么将他们在表头后面合理摆放和固定,确定好模块的位置以后,在表头的边框对应位置开一个TypeC口的孔,最伤脑筋的是电源开关的位置,我把原先的2Pin的电池插座拆掉了,把开关装在了这里。
改造效果非常好,极其小巧方便。甚至开尔文夹和线都能收纳进去。
另外提醒,电子改造有风险,不善用烙铁者劝退,尤其拆起来不容易,一不小心就会把屏线扯断,这个操作有诀窍,您如果关注我我就会告诉您诀窍。

网友A:
要我说啊充电模块和开关都不用,我就是拿小聚合物锂电塞进去用的

网友B:
炸了威力大吗?

网友:
挺好的,小巧

网友C:
第一张什么电池?电压低内阻也低

网友:
确实够小巧,应该是最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我说啊充电模块和开关都不用,我就是拿小聚合物锂电塞进去用的

那您怎么充电?用万能充吗?不怕把电池过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了威力大吗?

小软包电芯,只有200mAh,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什么电池?电压低内阻也低

40140的大圆柱钠电池,1.5-3.9V, 15Ah

网友:
还整理不孬里

网友:
这个型号的内阻仪都卖没了,看来还是网友的号召力大,本来想买个可惜只有另一个版本了

网友D:
什么电池?内阻这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什么电池?电压低内阻也低

不大可能,线和外壳的电阻都有2m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池?内阻这么小?

短路的电池,哈哈哈

网友:
看着心痒,回头搞一个

网友:
弄的怪好的嘞

网友:
现在只有新款的了,老款的没货了。新款多了一个电流检测,不知道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0140的大圆柱钠电池,1.5-3.9V, 15Ah

钠电池放电电压范围这么大?应用在什么场所比较合适?

网友:
壳子都省掉了,的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