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砖家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4-10-29):
  前因是我老婆有一辆电动四轮,这个车是2018年十月份买的到现在已经6年了,配的是天能60-71A的铅酸电池,这6年兢兢业业没有出过任何故障,跑的里程最少也有个4万公里了
   这不最近天冷了接孩子要派上用场了。但是它却突然跑不远了,满格电一踩油门就是电量低。只能跑2公里左右。

就是这辆车,海宝的   沁  不知道咋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
我拿万用表检测后发现其中一块电压明显比其它4块低1.5V,跑起来以后这一块的压降很厉害,而其它4块的电压还算均衡,

就是这一块,于是抱着侥幸心理给它撬开加点稀硫酸,然后12V充电,放电。效果不是很明显。之前跑两公里,现在能跑5公里。只好放弃,然后同城小黄鱼找了一块24年1月份的天能86A的电池,单买280元 ,买回来后发现,和我这个71ah的尺寸一模一样,但是重量比我这个还轻了1.2公斤。唉看来这几年电池不耐用是必然的呀!
这个86的电池买回来我想给它先充充电。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我前几年用400VA控制变压器改的12V充电器的弊端了,当时为了能够当做12伏电源使用,所以当时的空载电压,在绕次级线圈的时候,弄成了13.5伏,然后配合十安的整流桥,当这次充这块86安时的电池的时候,充电电流只有三安整整充了一天一夜,还没有充满,于是呢,就有了改一个可调电源的想法

网友A:
来早了?还是下面没有了?

网友B:
71Ah的电池应该挺重的,旧电池还能卖废品

楼主:
手机发帖子不太方便这楼继续吧。
因为这块电池比较新,所以当他们串联充电的时候,当其余四块充满的时候,这一块的电池电压。还没有充满。为了以后能够经常给这一块补补电,所以呢想做一个。可调电源用用。电流最好能达到8到10安左右,这样的话充电的时间可以缩减一点,
因为公司里有很多旧设备里面有几个明纬款的24-10电源于是网上开始找各种教程,这类电源改可调需要加一个辅助12伏的电源,这个电源主要是为了芯片供电来使用,先拿来一个24伏电源,接上220伏的电,想测一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通上电以后万用表笔还没拿起来,就听见啪的一声炸机了。观察发现这个电源是工作在115V的档位上。

打开外壳发现,两只MOS管全部炸裂,两颗大滤波电容,其中一只也炸了,还有一颗MOS管的驱动电阻也炸了, 拿万用表测量又发现两只驱动三极管c2655
也击穿了,卧槽这是出师不利呀。
给tl 494单独供电测量,它的输出基本上确定tl 494是正常的,于是找来两只拆机的mos管和电容装了上去,又拿了一块同型号电源,对比着大致测量了一下,确定没什么大问题以后,把这一块电源上的c2655拆了,装在那一块炸机的板子上,发现通电没有输出,其实,在通电测试的时候,应该串灯泡,但是找来找去真的没有找到灯泡,于是就抱着侥幸的心理去通电了,结果还没有两秒钟MOS管又烧了,
于是这个先放弃治疗,
  开搞第二个24V电源,通电测试正常测494的供电是16V左右,于是开始拆MOS管驱动电阻,拆494供电二极管,外加一个12V1A电源给494供电,,通电后发现输出电压不稳定,刚开机24V然后逐步降低,不知道是不是12V电源电压不够的原因,经过思索后决定放弃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早了?还是下面没有了?

有,手机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Ah的电池应该挺重的,旧电池还能卖废品

71ah的重25公斤,这个86的才23公斤多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71ah的重25公斤,这个86的才23公斤多点

差2公斤,是黄金的话,差距就大。

网友C:
干活不细心这下损失不小,有可调电源挺方便的

楼主:
于是又有了今天的第二个受害者,一个48V12AH的电动车充电器,3842+431+258组合。
这个充电器没有外壳,几年前得到,测量输出正常就保留了下来,今天找出来它的成色有点差劲,先用酒精刷了刷,通电测试指示灯有点闪,主板还有点冒烟,原来是400V大电容虚焊了,
就是这一个电容,本来电容补焊一下就搞定了,但是今天注定不会这么清淡。我看这个电容只有47微法,觉得有点小 然后就给想着给它换了,换成一个200微法的,换好以后通电发现指示灯不亮了,我想着难道我换的电容是坏的??于是我拿着旧的47微法的电容在确定好正负的情况下在电路板的背面给它怼了上去,然后啪的一声,又炸了,
当时就是这个动作和方式,确定的是正负极没有错。但是就是炸了,经测量4只整流二极管坏了两个,输入电源有段铜皮开路,还有3842的启动电阻4只220K的电阻2串2并因为离电容很久也坏了一颗。。把这些处理好以后如果我直接上电也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
    因为怕再次炸机,(也为了测试直流供电法),于是短接了启动电阻,然后220端接入18V直流电。测试输出正常,而且能带动一个小LED灯。
这个直流电是24V电源加一个降压模块得来的,麻烦大了!当测试输出正常的时候觉得还是有点欣慰的!
下一步就是拆了启动短接线,接220测试了,这个时候接了个电话,朋友要和我讨论关于  常山北明  的事儿。至于常山北明,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吧。
挂断电话,就接上220了,一合闸,啪的一声,卧槽,又炸了!启动短接线忘拆了。3842的7脚直接接入了320V直流,不用测了,它肯定死的透透的。周边电阻也是一塌糊涂,MOS管也坏了。这一天放了3炮,我想该放弃了,我看了看剩余的那台24电源,算了网上8块钱买个降压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活不细心这下损失不小,有可调电源挺方便的

是的,年纪越大,越是没耐心还粗心。

网友D:
炸蒙了!电池还是全换了吧,配一块用不了多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蒙了!电池还是全换了吧,配一块用不了多久的

全换成本太高了,一般一天也就跑10几公里,这样性价比最高。

网友:
这种单换一块电池,要想好用,就得选择同大小容量的,用内阻仪测一下内阻,有条件放电看看实际容量,不然还是用不长

网友E:
整栋楼就听见你家里“啪啪啪”

网友F:
这板好修一般电路,主要是你这城市不没收?

网友G:
老头乐上大路甚至高速,为啥管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是又有了今天的第二个受害者,一个48V12AH的电动车充电器,3842+431+258组合。
这个充电器没有外壳,几年 ...
真会炸,真成炸机专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栋楼就听见你家里“啪啪啪”

那可不是,炸了一次还不行,3次必须搞报废了才让我死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板好修一般电路,主要是你这城市不没收?

那个明纬的我接触的少,这个48充电器结构挺简单,但是现在也没有备件了,网购来来回回好几天也不一定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头乐上大路甚至高速,为啥管不了

我们这城市周边开发区,离学校2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