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一个硕乐数显易驱线

楼主(2024-10-29):
刚买的一个硕乐数显易驱线,淘宝22元买的,真是简陋,一个RTL9201主控芯片,一个SOP8寄存器,一个数显芯片,一个3.3V的TOP23-5应该是3.3V电源芯片,给数显芯片供电用的。这个易驱线没有12转5V的电源芯片,全靠USB5V电压来供给,用于固态硬盘没问题,用于机载硬盘就多种问题,1.磁头不停地响,应该是5V供电电压偏低一点,没上硬盘测试万一把数据搞没了就麻烦了;2.删除硬件后,硬盘电机不停重启。

楼主:
这个SOT23-5的应该是3.3V的电源芯片,印丝AHH3F

网友:
pdd十块钱买的不是照样用

网友:
以前很贵,现在便宜了。反正用得不多。

网友:
几年前买过一条现在还在,很少用

网友:
带机械硬盘一定得有外接电源,除非硬盘不想要了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数显显示啥参数

网友:
供电不可靠毁硬盘

网友:
现在用得不多。

网友:
所以说机械硬盘还是外置供电比较靠谱。

网友:
机械硬盘得12V供电,这玩意儿临时修个盘或转个数据还是蛮方便的

网友:
这个数显没什么用,还增加了设备供电的负担。

网友:
供电,供电,供电,重要是事情说三遍

网友:
有的易驱线,拷贝会跳过出错,等在别的电脑,打开文件是坏的。有的带出错弹窗好点。

网友:
不清楚主控内置的是哪种核心的单片机,C51能不能实现读取硬盘smart

网友A:
居然全是硬芯,
沒有用牛屎,
还不算太亏,
自己加个外供电,
给机械硬盘用,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全是硬芯,
沒有用牛屎,
还不算太亏,

这个有5.5*2.1的12V电源插座,问题是机械硬盘5V还得靠USB供给,硬盘磁头会不停地响,删除硬件后硬件电机反复启动,很伤硬盘,还担心硬盘损坏。

网友:
这个要单独供电的容量要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