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安规x电容串联在火线上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4-10-29):
      一个定时器,上海德力西的
      故障表现为不通电,看了板子走线,

      进线进来,一个搭了y安规电容一脚,然后顺着这个脚搭了x安规,x安规脚下一个卸放电阻,1兆欧的,然后顺着过去到了整流桥mb10f这里。

      安规前脚有220,后脚没有,按道理脚下有电阻,电流往低处流,应该过去安规另一个脚位,应该220通过了哇,就是没电。
       在板上测安规容量达标,

       是什么故障,在线等,求教大神们。

网友A:
这是当降压电容用,容量下降导致供电不足,换一个同容量的就好了。

网友B:
测量下阻容降压后整流桥的电压

网友C:
如果后面的整流桥短路了,那个位置当然没有电压。这只是我的看法,你还要检查电路上相关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下阻容降压后整流桥的电压

整流桥前端没有220,后端直流只有3v,不是应该31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R测

卸放电阻我测了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后面的整流桥短路了,那个位置当然没有电压。这只是我的看法,你还要检查电路上相关元件。 ...

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当降压电容用,容量下降导致供电不足,换一个同容量的就好了。

感谢赐教,我试试看

网友E:
你说的是阻容降压供电电路,先拆下来测那个黄色大的降压电容,判断是否降容或失效,如果是好的,再一路测下去,没有几个元件,而且都是常规元件,容易判断。不过尽量断电测量,因该电路属于热地电路,触碰后级也极易触电

网友F:
前几天刚修了一个定时器和你这个一样的原理,电容压降,这个安规电容会容量减少,我修的哪个都是原来容量的一半了,把这个电容换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阻容降压供电电路,先拆下来测那个黄色大的降压电容,判断是否降容或失效,如果是好的,再一路测下 ...

好的,感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阻容降压

没想到定时器也用这个,一直以为阻容降压一般是便宜led球泡在用

网友:
电容压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刚修了一个定时器和你这个一样的原理,电容压降,这个安规电容会容量减少,我修的哪个都是原来容量的 ...

瞬间解毒迷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阻容降压供电电路,先拆下来测那个黄色大的降压电容,判断是否降容或失效,如果是好的,再一路测下 ...

还好我习惯了保持敬畏之心,没去乱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