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7100的U,能不能换成7100T?

楼主(2024-10-29):
实验室的台式机坏了,怀疑是CPU坏了,原装的是i3 7100,刚好家里有个闲置的7100t,低功耗的,不知能不能直接替换?兼容吗》

网友:
这么的说吧,它们的性能差不了多少,替换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看主板了,不兼容就升级bios试试

网友:
理论上会的。7100t的TDP功耗远低于7100。

网友:
看bios有没有微码,一般来说没问题

网友:
应该可以,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CPU坏的不多见,建议先擦一下触点再反复安装下试试

网友:
U坏的几率真的很低,还是查下周边

网友:
就这么肯定是CPU坏了。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普通的台式机没问题,如果是品牌机有可能不行,可以上机试试,或者先问问官方客服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只要针脚兼容,同系列的有什么担心的,如果确定主板是好的上机试试就知道。

网友:
CPU坏的几率真的很低,但不排除,有可能是主板问题。一旦真实坏CPU一般是由于外部原因造成的,比如CPU供电MOS管损坏,和CPU的一些其他供电损坏,引起。就拿最近我自己的在废品店弄到的一块微星的Z170主板,上面还附带一块I5 6500处理器。故障现象是按开关键立即电源保护。是主板上CPU的一个供电芯片击穿短路,附带保险0欧姆电阻损坏。更换之后,(不安装CPU)测试供电正常。将原i5处理器安装,内存安装之后,发现不跑码,CPU发热。遂怀疑CPU顺带损坏,找一块同代的G4400装上,顺利跑码亮机。。。

网友:
可以的,一般没问题!

网友:
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难道不是,只要针脚数一样,就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