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拆个先锋DVD-S646A,请教怎么拆接头

楼主(2024-10-29):
路过回收站,30买的。100V。先拆看。我也不知道质量如何?可能是低端货色。有20年了,不知道能用否。
请教:1,电源板接头能拆么?如何拆?中等力度撬过,无效。
2,面板标注,专业是啥意思?

这电源是否可以接220V?看有根白线,且大电容是420V,标注250V保险丝。还没拆下电源板。

网友:
就那个 192/24的DAC转换就值了,但看那个保险管,应该被误插过220伏。

网友:
做工精良,第二张第一个专业降E大调,第二个FL调光器;

网友:
接头目测不能拆。只是一个公头两边焊接上了。

网友:
那个白色排插   绿色那边是焊接的     直接向上撬你打箭头那个凸起的边  很多小日子的都是这样的接口

应该是不能直接用220V上  吧电源输入附近多拍几个正反面  看看  说不定能改电压 有的是可以改   电容+半桥整流可以改变电压

网友:
白色排插 两边都是焊接的

网友:
电源板接头能拆么?如何拆?
将一侧焊下来就行了。

网友A:
看到RW字样,难道带刻录

网友:
20年,可能传动带老化了

网友:
现在这个都沦为废品了!

网友:
这做工,我们得向小日子学习。

网友:
接头转动90°试试

网友:
100v误接220v  肯定电源部分损坏了 看看保险能不能救一命

网友:
白色连接排你标红色箭头处突出那块向上用点力气就拨离脱开了,这个很常见

网友:
这个东西很耐用 原来家里有一台 邻居家都换了2台了 他还能用 后来有个毛病就是出仓后马上自己缩回去 但不影响播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RW字样,难道带刻录

不是,,,是支持rw盘。。。说明光功率高性能好。。
有些只能读一次性刻录,不能读复写盘光反射不够。。
192k/24bit的dac相当给力了

网友:
日本本土机啊,国内接220需要接变压器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外接系统控制的插口,类似RS232串口,可以通过电脑来操控影碟机。比如2000年左右,有大量KTV用的都是先锋LD影碟机来点歌,DJ室可以用一台电脑控制20部LD影碟机,包括进出碟片选曲等。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维修帖,插头是否可以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