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13ProMax用着突然白屏了(通病故障)一分钱修复它

楼主(2024-10-29):
接修邻居的一台苹果13PM,说用着用着就白屏了,13、14系列的屏幕通病,大部分可以临时飞线修复使用!

背面看下

上苹果官方拆屏工具

拆开屏幕,内部还算比较干净

拆下屏幕备修

手术刀片分别刮开需要飞线的两个点

焊接好漆包线并绿油固化下

看看飞线后的样子

装机,当然习惯性的内部要清洁干净

开机进入系统,完美修复白屏故障,后续是否用得住就看造化了!

漆包线材料成本就一分钱喽。哈哈哈,又有鸡腿吃了!加餐!!!
END

网友:
所以这个白屏是怎么造成的呢?元器件的问题吗

网友:
我的黄屏了,知道是通病能飞线。但是苦寻好久没找到具体点位。。还是给200给手机店飞

网友:
如果是女邻居这鸡腿吃着就更香了

网友:
13 pro 128G  成色很好突然闪屏,败家娘们去维修被忽悠卖了1200

网友:
13的 屏幕也会这样吗?

网友:
什么原理,能不能彻底解决。

网友:
苹果官方拆屏工具看上去好专业

网友:
这碗技术饭就得给熟练的师傅吃,别去硬抢

网友:
这个贴好,图片清楚,自己也能维修了。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维修贴,帖子不长,都是干货

网友:
没设备  没原图 普通人难修

网友:
苹果这质量太一般了

网友A:
老实交代,那个拆屏工具值多少个鸡腿……

网友:
这是啥原理?好奇

网友:
图给你们找到了,能不能自己修就看各位的手艺了

网友:
这个不收藏都不行。本人就是这个手机

网友:
换个原装屏又两千,苹果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实交代,那个拆屏工具值多少个鸡腿……

看鸡腿单价了,贵点的腿要2000个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