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博世电池的疑惑,18V,14.4V, 10.8V之问

楼主(2024-10-30):
主要情况是这样,最近一年都在折腾博世的无绳系列工具,也就是使用电池的设备。

陆陆续续也打黑入手了一些博士的电池,有成功救回来的,也有瞎眼的。最近决定做清理了,坏掉的换电芯,准备修好处理了。
但是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博世的平推电池,它区分10.8V,14.4V,18V, 他们的电路板是通用的么?
因为我之前修好一块电池,但是接上10.8V的电路板有电压,但是不充电。换回18V的就正常。
但是问商家说是14.4V和18V电池电路板通用,因为10.8V的他们见得少么,这个也没啥问题。
所以,我手上的10.8V电池想改14.4V是可以的么?因为都准备换芯了。

网友A:
这个问题除非专门研究博世平推电池的才能回答你,一般来说都是不能通用的,
如果了解比较深,博世的电路板可能是能通过改装达到你的目的(了解比较深),且只针对博世,因为博世的电路板一般没有芯片,没有保护功能,只要实现充电就行。而其他的品牌电池,不会像博世这么抠,没有芯片。

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从电池接口、外观设计说起。如下。
1、一般这种品牌电池,为了保证通用性,都会设计成一个充电器就能支持多个电压平台,即不管是10.8、14。4、18V电池,都能用一个充电器充电,如果不通用,品牌就不好卖,毕竟一堆充电器和一个充电器,购买成本是不一样的,比如松下就10.8、14.4、18、24V、28v都是一个充电器解决。

2、要实现一个充电器解决,基本就表示供电插口是通用的,注意,仅仅是充电插口。然后为了避免18V电池装到12V上用,出现问题,一般会在机器底座和电池壳上做限位,实现防呆,电压不对的电池装不上,且有些部分机型是原装就是支持混用,比如10.8/14.4V, 14.4v/18V,机器设计上就支持混用,部分机器是原装设计不支持混用(比如有刷机器开关没低电压保护,超电压或者低电压能用,且不太影响寿命,有的是无刷,主板设计上能兼容用,但是厂家为了区分高低端,没开放),就可以修改电池或者机器底座上的限位,基本实现混用,且不影响正常使用。

3、上面第2点说了电池接口和使用(放电)问题,接下来的就是充电问题,充电器毫无疑问是支持所有电池插上去的,但是充电器如何识别你的电池是多少V呢,这时候就有识别接口,一般是通过不同的阻值来区分(具体电池有差异,接口个数也有差异,),识别到电池电压平台了,然后就能充电了。有的高端的(让你多出钱,不能改装),就会用芯片来实现电池型号区分,这时候就复杂多了,甚至有的还有断电锁板功能,避免小白用户改装出问题(让你多出钱)

4、说完上面3个,再来说博世,博世电池我见过很多是不带芯片的,就一个正负极,一个温度保护,另几个接口可能就是直接引出电池的的中间段(可能也没有),大概率是通过引脚电阻、或者通过充电器识别所有个电池的电压,区分电池个数,来保证充电功能(不过冲、检测是否坏、博世我不太了解,理论上能支持均能,但是按博世的尿性估计没均衡,甚至12V三角电池的都没有这功能,仅仅只有一个温度检测脚,其他电压平台我不太了解)

5、回到你问的问题,你用10.8板接4个甚至5个电池,就导致充电检测失败,因为你这电池充电器识别不了,不是10.8也不是14、也不是18V,就会报错,直接不充电,,,更恐怖的是,如果你用18V的板挂3串电池,万一直接识别错误,充电器直接给21V充电,那就是boom,所以别轻易尝试。
如果电池够好,建议用电路板只当接口,直接外借充电器电源给正负极充电,也不是不能用,电池这玩意,用得少,技术不够,建议你还是买好的好,真出了问题烧房子都算小事。

网友B:
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最好上图。博世的电池电压是按3.6来算的,真它苗的别扭。

网友:
几节电池用 几伏电压电路板

网友:
记得以前的镍铬或镍氢有14.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最好上图。博世的电池电压是按3.6来算的,真它苗的别扭。 ...

已经开了一个新帖,上传了相关照片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除非专门研究博世平推电池的才能回答你,一般来说都是不能通用的,
如果了解比较深,博世的电路板 ...

其实如果用通用接口的话,学一下航模电池那样子加一个均衡充电的接口,既能准确识别电池,又保证了充电器的通用性,工具上再加一个超压检测断电保护电路,问题基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