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DELL XPS 8930无法开机

楼主(2024-10-30):
公司里买的DELL XPS 8930刚满5年就突然无法开机,表现为开机后,电源灯闪五下黄灯,查了dell手册,是cmos故障,拆了电池发现电压3。1V,coms放电也没用。多次实验后发现,有时开机不报错,电源灯为白色,但是屏幕不亮,没有开机画面,但是键盘mun lock有反应,反复开关机,十次有一次可以正常开机。

怀疑是内存的问题,拔下内存开机,报内存未插,看来主板是好的。
把独立显卡拆了,使用集成显卡,还是依旧。
把所有外设都拆了,还是依旧。

每次重插电源线,电脑都会先自检,根据dell的说明,排除了电源的故障。

知道坛子内高手多,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可以去看看显卡供电我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看看显卡供电我不懂

集显好像也不会刷个bios玩玩

网友:
我以为是笔记本。台式机还是蛮好找出故障部件的。

网友:
让它换新的

网友:
只留一条内存试试
如果单位总采购戴尔电脑的话,可以让经销商帮联系一下售后,或许能帮忙判断一下

网友:
换CMOS电池就好了,你测的电池电压是虚的,戴尔的机器CMOS电池没电就是这样情况,换了电池以后开机黑屏时间比较长,可能还会自动重启几次,不要着急,等着就行

网友:
换个新的2032电池,把其他东西全部拔掉,仅保留主板,1根内存,cpu,再试。有其他东西替代最好。

网友:
电池安装到主板上再测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按7楼说的试试

网友:
该换新的了

网友:
先擦擦金手指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修电脑的都会准备一块沙橡皮!

网友:
感觉7楼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DELL机子时间一到就容易出问题,还有某想也是,曾经买过一批,坏的差不多了,各种坏,特别是某想,整个主机就没有哪个部件没坏过,小到电源按钮,大到电源,主板,一批电脑坏的差不多了,搞的我们都不敢买,并且还各种卡顿,自此告别这两个牌子,之后的采购全换HP的,耐操,非常的耐操。。。。。

网友:
1、电源
2、主板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也不至于不开机,最多开机启动有提示,这个应该还有其他问题,公司的电脑就叫售后来修吧

网友:
猜测一下,电源故障,换个电源试试,别机械迷信手册的说法。

网友:
重点检查电源,内存也有可能,内存只插一条,换着试,从别的机器拆下条内存试试。。。

网友:
虽然... 但是还是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这种dell。  换个杂牌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