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想问这种磁吸充电线如何区别正负

楼主(2024-10-30):
买了些山寨电子表,,后面有触点,,想买磁吸充电线,这种正负如何高反是不是要烧手表,也没啥固定正负方法。。东西还没到。问问。

网友A:
应该是靠磁铁来区分,反了无法吸附吧

网友:
不用分正负的吧?

楼主:
接5v电源,,要么自动转极性。。接错肯定要烧。

网友:
异性相吸吧,估计也有防反电路

网友:
可以问客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靠磁铁来区分,反了无法吸附吧

正解,防呆不防傻,大力出奇迹

网友:
正负反过来会排斥的,只有正确了才会吸住。

网友:
反了应该吸不不到一块吧。

网友:
磁极有方向的,反了吸不住。

网友:
靠磁铁的NS极,反了对不上去

楼主:
应该是磁性这样比较方便,,等到手看看呢

网友:
磁吸的,反不了

网友:
那不是有螺丝嘛,拆开看一下说不定能看出来

网友:
靠磁吸决定正负极,不确定的话,先磁吸对一下方向,然后用万用表量一下充电头的金属触点,就知道手表端的正负极了。

网友:
吸铁来区分正负极

网友:
似乎是靠磁极的方向来区别正负

网友:
可以用二极管档测试下受电端,一般电器反向压降类似于一个二极管,正向压降要大很多。

网友:
专用的磁吸充电线都带防呆设计

网友:
有一块华为的电子手表,就是采用磁吸充电线,方向对了就吸附上去了,方向反了有被推开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