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拿到SSD记得要做这几件事

楼主(2024-10-30):
拿到SSD记得要做这几件事(转自《电脑报》2024年40期 P44)

不管你是选择一线大牌还是国产存储大品牌,拿到固态硬盘请按照这个步骤操作一遍:
①别着急拆包装,先对码:在保证包装完整的情况下,核对产品SN 码与包装SN 码是否一致;
②产品防伪查验和质保注册:不管你相不相信,固态硬盘也会有假的。拿到产品一定要记得进行正品验证,并进行质保注册;
③安装SSD 前,记得给主机断电,避免发生短路。而在安装时,插槽部分要对齐;
④开机后首先检测SSD 状态,从关键信息中查看SSD 的健康度,并测试一下速度是否和标称值一致。
这系列动作下来,确保产品可靠,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秋冬天安装ssd还是挺担心静电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样做了基本上保真了

网友:
学习了 感谢分享!这个做法真的是标准的SSD的操作规程,对于大家都是有益的帮助。

网友A:
精说没用的话!你会开机换硬盘?移动硬盘出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说没用的话!你会开机换硬盘?移动硬盘出外……

热插拔显卡的都有,何况是硬盘?

网友B:
买三星的,与客服对话中一定要替代三星魔术师,真货他们才敢卖给你;假货的话他们就找借口不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三星的,与客服对话中一定要替代三星魔术师,真货他们才敢卖给你;假货的话他们就找借口不卖了。 ...

假货过不了魔术师

网友:
幻隐:亲,我们的产品没有SN、没有防伪标签哦

网友:
速度肯定不一样的,他使用的主机配置与个人主机配置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只要是大品牌的基本上不用担心是否正品,只是防静电确实要注意

网友C:
某鱼上87元包邮买了个三星860evo 250G的固态硬盘,三星魔术师鉴定正品,健康度99%。大家看看值不值,个人感觉还不错,基本没怎么用过

网友:
前段日子网购了一个SSD硬盘,商家说已经预装了系统,结果安装时忘了,直接自己装系统还失败了,所以提前细致先做检查检测工作的确很重要。

网友:
我拿的固态都是没有包装的

网友:
作为常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鱼上87元包邮买了个三星860evo 250G的固态硬盘,三星魔术师鉴定正品,健康度99%。大家看看值不值,个人感 ...

860evo不都是V4颗粒,你这个怎么是V3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