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雄田照明的防水投光灯XT-TG001

楼主(2024-10-30):
捡到一个投光灯,防水的,看着还不错的样子:

         八颗螺丝固定塑料罩:

         拆下罩子,发现使用了密封胶条,灯珠采用了54颗2835:

        整个灯具长度22cm左右:

       一体的散热片:

       2016年的产品,各种信息:

        密封的驱动电源,输出电压约135V:

         实测功率44.45W,比标注的50W略小,不算是虚标吧?

网友:
驱动很小啊,发热怎么样

网友:
做工看上去不错,挤压铝材散热也还可以

网友:
挤压铝材散热不错

网友:
标称50W,大功率的灯。

网友:
看上去不错,散热很好,乍一看还以为是小日本的东西,原来是故弄玄虚。

网友:
led灯最大的问题是散热,有次玻璃壳防水灯内装上led灯泡,寿命不长。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防水不防尘

网友:
户外景观灯,料挺实

网友:
防水设计很少见了

网友:
工地上使用这个有点奢侈了,太贵,基本上都不用密封防水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功率可44W应该是老化了,毕竟是16年出的。

网友:
一体的散热片,散热应该不错。

网友:
2B27C,看标识应该是54W降功率使用。

网友:
看着还行吧

网友:
做工看上去不错

网友:
外置灌封防水驱动。外壳空间不少,可以做成内置驱动。或者配升压板和电池,改成泛光手电。

网友(2024-11-30):
铝壳散热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