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本想省钱,最后费钱。自己维修大众车门拉手故障

楼主(2024-10-30):
车子右前门 拉手 不 回弹,已经拖了一年多了,最近凉快了,最近打算维修。

网上找了一些案例,看着还行,应该问题不大,正好工具我都有。

于是,拼多多买一个底座,费用 14 .

今天闲了,开工,先下降玻璃。

打开门板发现里边反光,顿时迷惑,不明白是啥,一看是玻璃。下降玻璃后挡住了,还不能维修。还得把玻璃升上去。但是这时候门板已经拆下来,

偷懒把,用遥控 长安 锁定,可以把玻璃升上去。

接下来,一切顺利。更换完毕。唯一的遗憾是 防潮膜 破坏了,想着怎么修复一下。所以暂时不装门板。

不管那么多了,先试试开锁是否顺利。

咔哒,锁门,咔哒,打不开。打不开,打不开。

钥匙还在车内,门锁了。操。

冥思苦想,为何会锁门,原来,我按遥控锁车玻璃上去了。这时候车门锁 里边的离合器已经打开了,门把手已经变装饰了。

打电话开锁,破费 150.

现在在等待开锁上门。哎…………希望一切顺利

更新

一切顺利,车门打开了。接下来接图

一共 6 个卡口,两种类型

工具

坏了一个,讲究用吧

防潮膜 破坏了额,想想 怎么修复,大家知道 哪种 胶水 可以 耐热 的。夏天 这个部位温度 估计有  五六十 度。
修复斯柯达晶锐车门防潮膜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9780-1-1.html

电机不小

旧底座 扔 垃圾桶

网友A:
找个汽修店这个价格估计够了

网友:
修锁先开窗呀

网友:
偷鸡不成蚀把米

网友:
你把我逗笑了~

网友:
楼主修车锁不带钥匙——抠门!!!

网友:
哈哈哈,拍个照让我们开心一下

网友:
漂亮的操作总是一气呵成,哈哈哈哈

楼主:
还有  15  分钟 ,开锁师傅就到了,等着吧。哎,大众的车子从来不锁车的 ,不知道怎么,这次锁车了。哎

楼主:
开窗挡住 换 底座,必须升上去才能拆掉底座。

网友B:
看网上有个方法,窗户上贴多层胶带,向下拉就可以把窗户打开,不知道真假。
有个问题想不通,锁电不是要遥控或钥匙,你这个是怎么锁的?
反正我的车就算把钥匙放在车里,关上门也不会锁,只能遥控或钥匙锁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汽修店这个价格估计够了

汽修报价 220.我这个算下来 ,150+14.164.  长记性了。以后下车都要把钥匙拿下来。

网友:
楼主这操作,很像有关机构拉动鸡的屁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网上有个方法,窗户上贴多层胶带,向下拉就可以把窗户打开,不知道真假。
有个问题想不通,锁电不是要遥 ...

根本拉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网上有个方法,窗户上贴多层胶带,向下拉就可以把窗户打开,不知道真假。
有个问题想不通,锁电不是要遥 ...

原本玻璃是降下来的,但是换底座必须把玻璃升上去。当时门板已经拆下来了,无法升上去,只能长安锁车把玻璃升上去。于是,门就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窗挡住 换 底座,必须升上去才能拆掉底座。

不是应该开别的门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应该开别的门窗吗?

哦,大意了,大意了。

网友:
都是钱的教训

难不成只有一把钥匙?

网友:
虽然可笑,有时又无法避免

网友:
不会是家里都没放多一条备用钥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