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sh组网的问题

楼主(2024-10-30):
目前有一个tplink AX3000支持易展功能的无线路由器作为网关在使用,想低成本免AC的方式通过有线下挂几个支持易展功能的AX1500无线面板AP,不知可否实现统一配置管理和无缝漫游

网友:
等楼下大神回复

网友:
要实现统一管理,必须有 ac 。否则别想。
一展功能,其实就是 桥接。你那三个只是桥接的路由器,和集中控制都不沾边。

网友:
看易展版本 同版本可以兼容的话是可以的 不过有数量限制 好像是8个以里

网友:
同品牌,差不多支持的设备好像是可以的。但没有AC+AP方便。

网友:
理论是可以的.我曾经用ax3000的路由器搭配三个面板式ap.进行组网.不过说实在的.
要是再选.我宁可选双路由组mesh.面板式始终散热是一个大问题.
另外,如果装修的时候,不小心路由被安排进不透风的柜子里.可以考虑MTK的产品.发热相对较低.我刚买了7DR7230.

网友A:
同问,同品牌有线mash组网如何设置

网友:
其实家用,用mesh还是不错的。带宽充分利用,稳定。最好是路由器之间有线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同品牌有线mash组网如何设置

简单,主路由设置好,主路由lan口网线连接从路由wan口,设计好的路由器不用管,等一会从路由不是红灯就好了,有些路由器需要按一个按键

网友:
如果布线了还是ac ap好很多  mesh就跟以前的桥接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