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从未有过如此畅快的拆解,这是传说中的环保材料吗?

楼主(2024-10-30):
几年前买的电子秤,几个月没用想拿出来使用,却发现秤盘坏掉了,想看看能不能换个秤盘

没想到这称已经是碰哪儿哪儿碎,按一下按钮整个背板就塌了

整个拆解过程只有一分钟,可以说是稀里哗啦就完成了一个电子秤到一堆碎片的转化

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环保降解材料,如果是的话,这种耐用消费品几年就要重新生产更新一波,我看不出环保在哪里;
如果不是,这个外壳是个什么材质,这也太烂了吧。
这是电子秤里拆出来的核心测量机构,盲猜是通过正负极和两个信号线之间的电压变化来判断打孔铝块的形变幅度,从而换算出重量。

拆解视频,更像是解压视频

网友:
欣赏楼主的暴力拆。

网友:
我有个同款,还蛮准,平时网上买的东西会称一下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好像从来没有用过,觉得难得用上。

网友:
有个同款,挺好用,厨房秤,你这外壳是不是受啥刺激了

网友:
楼主,自己再搞个外壳!我好像也有一台

网友:
ABS塑料的,时间长了,老化变脆了

网友:
终于面目全非了

网友:
这应用的是主动降解技术哇

网友:
原理是压阻效应,用电桥测电阻的变化推算出压力。这外壳不是啥环保材料,单纯就是质量不行。

网友:
应该叫回收塑料

网友:
机芯是好的,自己做个外壳吧,(薄层板加白乳胶或塑料板加环氧树脂胶)

网友:
买了多长时间?

网友:
你买了个假秤

网友:
自己用3D打印机重新做一个外壳装上!

网友:
维修常讲的:麻风佬一样,碰不得

网友:
不会吧?怎么这样脆弱!

网友:
你是不是把它一直放在太阳光能照到的地方了。。。
即使是回收料,也不应该啊?
你让它伤心了?

网友:
克数称的托盘不都是不锈钢的么,基座烂了托盘也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