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电视机里的变压器功率多大?

楼主(2024-10-30):
90年代的黑白电视机,里面拆出的一个变压器。上面什么参数也没有,能不能根据体积估算出大概功率。长5.5cm宽3.5cm高6.5cm

网友:
常见的是12-15V,1.5-2A

网友A:
好东西啊,加上整流滤波,就是T12的最佳电源,不怕烧坏,使劲用,长时间用,也没问题。

网友:
20-30瓦,哈哈哈

网友:
交流17v左右

网友:
这个东西一起拿黑白电视机淘汰的时候想拿下来,以旧换新的不让,所以没要了,现在的变压器赶不上以前了。

网友:
90年代的黑白电视机,几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啊,加上整流滤波,就是T12的最佳电源,不怕烧坏,使劲用,长时间用,也没问题。 ...

主要是功率有些许欠缺……

网友:
30瓦,17V                  桥式整流用

网友:
黑白电视电源变压器,大概是12-24V加整流滤波可用!

网友B:
朋友们,这个变压器是双17.5V的。一般电视机用烂了都不会坏。除非是遇到了雷击。

网友:
P=(S/1.25)²
S为变压器中心的截面积,计算一下就知道是多大的功率了。

网友:
28w,输入220v,输出15.5-0-15.5v交流,两头31v

网友:
电视机后壳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们,这个变压器是双17.5V的。一般电视机用烂了都不会坏。除非是遇到了雷击。 ...

双路输出,难道就是为了省2个二极管吗?
记得以前的黑白电视都这样,2个二极管整流,由于老家电压不稳,晚上时候很低,于是改成全波整流,白天用1,2抽头,晚上用1,3抽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双路输出,难道就是为了省2个二极管吗?
记得以前的黑白电视都这样,2个二极管整流,由于老家电压不稳, ...

那要是忘了切换会不会烧,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要是忘了切换会不会烧,哈哈哈哈

会,呼呼冒烟,后来切换回去还能用

网友:
14寸的基本都是30W以内。

网友:
   老黑白电视变压器质量很好,那时候电视可是大件

网友:
看外观有一个一样的,不知道能作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