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为什么Everything-1.4.1.1024.x64搜索不了U盘文件?

楼主(2024-10-30):
我的电脑操作系统是WIN10,搜索软件是Everything-1.4.1.1024.x64,为什么用它搜索不了U盘里的文件,我检查过了,U盘文件格式是NTFS,听说Everything是可以搜索到U盘里的文件的,前提是U盘文件格式必须是NTFS,否则没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U盘就是不行!

网友:
win10权限管控的问题

楼主:
图中这两个红线框勾选即可?

楼主:
感谢赐教,已经成功!

网友:
路径设置的问题

网友A:
默认是不勾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不勾选的吗

是的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来来来

网友B:
Everything很好用,搜索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Everything很好用,搜索很快

对我个人而言 Listary 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