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爱华xp-v838cd随身听不能开机

楼主(2024-10-30):
之前把爱华xp-v838拆机清理灰尘,当时拆了面板与主板的排线后,看到排线头灰灰黑黑的,就用蘸了酒精的棉签擦,再装上去就不能开机了。有网友说那排线是碳膜排线,不能用酒精擦拭。现在就算接上线控也不能开机(线控上有开机键),看着它因为自己无知擦拭排线导致不能开机,觉得很可惜,想把它修好,所以想请问各位朋友,有没有什么办法,比如从面板上飞线接哪个焊点或者直接在主板上飞线就能让它开机吗?

网友A:
飞线…………你得找高手

或者干脆定制排线自己焊上去也行

网友B:
换个新排线,焊接要专用设备

网友:
爱华当年蛮流行的

网友C:
机器保存得真好,去家电论坛耳机随身听专区问问那里高手多

网友D:
排线不至于这么脆弱,可能没有装好

网友:
CD随身听那时最多的还是  松下 跟索尼

网友:
这个不就是液晶屏的斑马线吗?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我更换斑马线的贴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2286-1-1.html

网友E:
用过此机的路过。你拍个清晰图片(排线正反面)看看,正常不会那么容易坏的。相反就是因为此处脏了,我当时清洁下就好了的

网友:
排线应该拍个细节照片,看起来像斑马纹纸

网友:
看不清哪里不行。网上有导电胶卖,试试。

网友:
尝试导电银浆吧

网友:
换个新排线

网友:
碳膜被酒精溶解了 导致线路不通 换线

网友:
也有可能是图一左下角机盖检测开关那里没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你得找高手

或者干脆定制排线自己焊上去也行

碳模排线焊接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新排线,焊接要专用设备

没有新排线,也没有专用设备。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保存得真好,去家电论坛耳机随身听专区问问那里高手多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线不至于这么脆弱,可能没有装好

不是没装好,是导电的材料没擦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过此机的路过。你拍个清晰图片(排线正反面)看看,正常不会那么容易坏的。相反就是因为此处脏了,我当时 ...

应该是我清洁得太用力了,导电的材料都擦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