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烧坏的1N5404

楼主(2024-10-30):
过流烧短路了,拆了分享给大家看看。

网友:
看着是铜脚啊

网友:
过的流不小!

网友:
谢谢分享,
我自己拆过三极管,
还真沒拆过二极管呢。

网友:
有符号的还好认,玻璃的就难识别 型号了

网友:
这引线真粗啊,额定电流肯定大;实际上二极管就是一个PN节,最好用显微镜看,会更清楚。

网友:
也看不出什么来。。

网友:
Pn结晶体击穿了,短路,电源接反的结果。

网友:
挺好的,看着还是铜引脚。。。

网友:
铜脚的,用料实在。

网友:
这个能看出来是烧坏了,仅此而已

网友:
原来二极管内部是这样

网友:
这个电流是1A的

网友:
引脚挺粗的,还是铜的,不错。

网友:
拆的挺细致,差一点就能看到PN结了

网友:
我有几个IN5408,很粗的铜脚,用的话我都舍不得剪脚

网友:
可惜没有显微镜,那样能看到内部结构

网友:
铜脚的,应该质量不错

网友:
铜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