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上海四仪星牌MF85万用表电池漏液怎办

楼主(2024-10-30):
上海四仪星牌MF85万用表电池漏液

电路板怎么处理?
已先用纸巾清理并用电吹风吹干了

网友A:
这还不简单,重新画一块板就是了,搬零件到新版,还可以搞镀金的。

网友B:
洗衣粉加自来水,多冲洗几遍,这东西很顽固不好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简单,重新画一块板就是了,搬零件到新版,还可以搞镀金的。

太难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衣粉加自来水,多冲洗几遍,这东西很顽固不好洗。

这行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衣粉加自来水,多冲洗几遍,这东西很顽固不好洗。

元器件 要爆下再洗?

网友C:
重新搭棚也不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搭棚也不是不可以

搭棚 是啥意思

网友:
换一个电池座,很多儿童玩具里都可以拆到。

网友:
好熟悉的表,我98年也买了这个表,很好用,只是后来用数字表后就吃灰了,现在好像用不了了

网友:
复刻搬板是彻底解决的最好方法,可能都有人复刻过的。

网友:
洗板水,酒精都用上

网友:
我也有一台,反应非常灵敏,精度也不错,吃灰中

网友:
纯静水加洗衣粉洗涮涮~~~吹干
要不就换新的数字表吧~

网友:
其实这表用着有时候比数字表顺手

网友:
看铜皮的腐蚀状况。
还有底铜的话:用壁纸刀挂掉锈的,露出鲜亮的铜皮,再抹助焊剂,电烙铁多沾锡来回往上烫锡,再用砂纸悬空打磨平整。
底铜少的话:铜丝卷成铜片状,先上锡,再焊上。
焊不上的话:铜丝卷好,上锡焊成片状;板上扣掉一块,再用1001结构胶粘在板上,趁胶变硬时压紧。等一两天后完全固化后再用小刀刮开多余的胶,和露出铜。全弄好后再整体打磨平整,对着放大镜和灯照。

上机用可调电源限流,电流正常再上电池。

需要细心和耐心,有经验的话这一圈铜皮估计也得一周时间。

弄完清理干净,便宜的焊油会腐蚀掉铜锡。

图里是屏的触点,不用弯成圈形,已经算简单的了。能用,就没继续打磨和美化。

网友:
划片上清理一下,镀上锡试试。

网友:
这样的单面PCB板修复并不难:
第一步:拍照留存,在照片上标出电阻、电容位置及数值;
第二步:拆掉所有元器件,拖掉所有焊点的残锡;
第三步:打磨所有焊盘,不要过分打磨,只需要平整就行;另外,如发现掉皮、焊盘脱落,尝试0.08mm铜片补焊回去,“三秒油”固化再刮开;
第四步:双氧水+镍片,自己镀镍,网上方法很多。

网友:
搜一下:搭棚电路

网友:
哪个绕漆包线的是电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