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周转箱好用还是抽屉式零件盒好用?

楼主(2024-10-30):
桌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各种元件螺丝,各种电路板耗材,以前买的小盒子都不够用了,而且大小不一。我看了一下目标定在周转箱和这种抽屉式零件盒两种2选1,不知道哪一种好用?各位垃圾佬,你们用的都是啥?周转箱没盖子,打开的时候要搬来搬去,有点麻烦,便宜直观,好搬运。最近老是搬家,接下来还要办两次,抽屉式的有点贵,取拿方便,抽屉都不能固定,有可能一歪就全部把零件给倒出来。

网友A:
搞个收纳箱,零件用自封袋装

网友:
买了8个430 220的周转箱 装乱七八糟

网友B:
我感觉还是箱子好用,可大可小,贴好标签翻找也容易

网友:
桌上有空间,抽屉式的方便。打上标签,常用的放里面,使用方便。

网友:
我刚入手了抽屉的,经常使用取放用叠层的盒子更好。

网友:
透明盒子直观点,虽然可以贴个标签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收纳箱,零件用自封袋装

我有很多那种小的收纳箱,还是觉得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还是箱子好用,可大可小,贴好标签翻找也容易

我以前都是用纸盒装的,收了快递的各种盒子都被我拿来装不过那种盒子摞起来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很多那种小的收纳箱,还是觉得不方便。

如果你每天都要用到那些零件,那就搞抽屉式的,如果一年也用不了几次,那就一个大收纳箱,里面用小袋子分装

网友:
有一种多层叠加的零件盒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每天都要用到那些零件,那就搞抽屉式的,如果一年也用不了几次,那就一个大收纳箱,里面用小袋子分 ...

螺丝那些基本上要经常用到,元件反而用的少,都是需要什么就买一袋,用一两个之后就吃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丝那些基本上要经常用到,元件反而用的少,都是需要什么就买一袋,用一两个之后就吃灰。 ...

那就螺丝用抽屉,其他元件用收纳箱,收纳箱可以买大些,放的多:

网友:
我是周转箱放桌子下面,直接堆叠2层一排的箱子进行大分类,我的东西比较多,需要的时候翻找。   有条理的人可以考虑零件盒,比较直观,但是也显得凌乱,因为家里不是仓库,并不是全部物件尺寸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螺丝用抽屉,其他元件用收纳箱,收纳箱可以买大些,放的多:

17.25元的40升,哪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7.25元的40升,哪买的?

那个价格不准的,进去可能是一个其他小的便宜的,淘宝这套路你不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价格不准的,进去可能是一个其他小的便宜的,淘宝这套路你不熟吗

你看我的桌面乱七八糟的,还有一大部分放在柜子和地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我的桌面乱七八糟的,还有一大部分放在柜子和地上。

建议你搞一个货架

网友C:
雇个女秘书得了,连贴子也不用自己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雇个女秘书得了,连贴子也不用自己打

我自己都是别人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