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在用行车记录仪DOD LS400W PLUS拆解尝试加装微调电容失败

楼主(2024-10-30):
16年买的,20年因为长期停用导致电池饿死,每次关机连时间都归零。某宝买同款电池换上恢复。近期发现虽然关机虽然不至于丢失时间,但拔下取电器后立即黑屏,正常情况是延时工作10秒并播放关机提示音后才关机的。同时发现记录仪的时钟每天快约1秒,每隔一阵就要调整一下时钟。正好当初买了多个电池,打算换电池同时加装一个微调电容调整快慢。结果电池更换顺利,但根本没有找到晶振。可能根本就没有单独的时钟电路,时钟是用程序实现的。在装回时发现屏幕出现类似电视并行的现象,几经挤压拍打才得以消除,不敢多折腾赶紧收工。

网友:
图太少了,主控都没看到

网友:
拆开屏蔽罩看看

网友:
每天一秒的误差感觉能接受,一个月调一次

网友:
和我车上的型号差不多,也是时钟误差大

网友:
看做工还行,主要芯片都罩起来了

楼主:
屏幕的排线上有两处焊锡修补的痕迹,可能是折断后返厂维修的结果。屏幕位置不对就出现“并行”的现象,扫描线减少一半,就像隔着百叶窗看一样。担心再折腾几次屏幕排线就要报销了。屏蔽罩也不敢掀开,元件密度大,体积小,焊盘也小,担心手一哆嗦就能蹭掉几个。算了,能用就将就用吧。时间误差确实可以接受,马虎一点的半年调一次也就三四分钟。要求高的可以在中控台上摆个LED钟。

网友:
用料好,主控芯片有金属罩,减少干扰。楼主说的时钟振荡器,在主控芯片里没法改,另一侧低配版没加,高配版有模块。

楼主:
这个型号加32GTF卡580一个,用的本地时钟。也有带GPS模块的,价格更高。

楼主:
刚才搜这个记录的主控芯片资料没找到,但是找到一个两天前才发的外挂电池的帖子,值得借鉴:
标题“大力出奇迹,老旧行车记录仪更换外挂电池”,发布时间2024-10-28

楼主:
当初选这个记录仪看中的是两段视频之间有1秒的衔接。另外一个就是宣传中的夜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稳定性问题,最怕毫无征兆停机罢工。初期不知因为什么缘故还真出现过死机的情况。后来换了128G的TF卡,关掉了重力感应,就再没发现过死机的情况了。

遗憾的是现在这个记录仪在大陆的生产和销售都网站都搜不到了。

网友:
我的捷度的行车记录仪时间也快,每个月大概5分钟,懒得修,过段时间调一下。

楼主:
经常调整一下也好,有存在感。不然跟空气一样连续几年都不碰一下就亏了。

网友:
看下空焊盘是焊接定位模块还是通讯模块的

楼主:
16年带wifi的记录仪还比较冷门,空焊盘估计是定位模块的。同一系列在多加些钱就有带GPS的。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