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空调遥控器YB0F黑屏维修

楼主(2024-10-30):
格力空调遥控器YB0F黑屏,折腾半天,换晶振,电容无果,原来是贴片电容腐蚀虚焊了,重新热风枪好了。

网友:
怎么查到的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我有个一,偶尔会出现黑屏,看来得查查了。。。

网友:
格力这款遥控器,最容易 一动电池就重启。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是不是受潮引起的。

网友:
格力的良心产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就是高手。

网友:
这个能查出来真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如果是滤波电容断开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遥控器一般不容易坏的吧?

网友:
网上买的非原装遥控器质量也不太好。

网友:
这种故障都能解决,厉害了。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也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如何发现问题的才是关键

网友:
我家的总是重启
不知道怎么回事
买了兼容的质量很差

网友:
楼主水平高,现在我用小米手机也能控制

网友:
正版格力都没背光,山寨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