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闲着没事,做一个1号充电电池

楼主(2024-10-30):
家里的煤气灶电池没电了

自己diy一个

很简单的组装一下,配件没照全
已经做完才想起来拍照片
长61mm,直径32mm

一个占位桶,一个电池,降压模块3v输出

网友:
值得参考,还有保护板

网友:
用这种降压的芯片,效率不高吧
不过如果小电流用,确实方便些

网友:
这不是燃气灶上用的那个尺寸麽,上上周开通燃气的时候刚装过一个,

网友:
厉害了,圆盖板也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降压模块可以不用,模块效率不高

网友:
2节26650,铁锂电池并联,啥板都不用加,好得很

网友:
18650锂电外面缠些纸也能塞进燃气灶

网友:
加2个二极管降压应该可行

网友:
我试过这样的
确实能用
离子熄火式的灶很费电
3个月2节1号
1号还是很贵的

降压模块待机也耗电
其实也用不了多久
好在能充电。

后来我就用3节5号转1号的筒子
能用的时间长点

网友:
还是用铁锂电池,加上占位桶吧,方便、耐用。

网友A:
你那个三端稳压,如果是袋子上写的3V的话,根本没必须要装,3.7V比3V高不了多少,新碱性电池两节就可能超过3.7V了,而且输入有防反接二极管,这种压差能不能工作还是问题,能工作就要考虑静态电流,有可能充满没多久就自己用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三端稳压,如果是袋子上写的3V的话,根本没必须要装,3.7V比3V高不了多少,新碱性电池两节就可能超过 ...

最好还是有稳压,我之前图省事,锂电池串联一个二极管,结果用了几天把点火器烧了。

网友:
要考虑高温,别炸了

网友:
好像网上也有这种规格的成品锂电池卖。

网友:
谢谢分享,改造的不错的diy帖,更方便的话建议铁锂加占位桶

网友:
煤气灶上还是乖乖用干电池比较安全

网友:
我就用网上买的转筒,两节5号转1号(并联),好几年了还有电。
1号电池是1.5V呀,你怎么搞成3V?难道你家煤气灶的电池仓特殊?

网友:
2节5号转1号转换筒,5号用的充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