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路通X1行车记录仪扩容16G无法识别容量求助

楼主(2024-10-30):
移动和路通X1行车记录仪原机8G容量,现在扩容到16G无法识别新容量,还是显示8G,多出来的容量无法识别到,恢复出厂也无法识别,是用RT809H读取旧emmc数据,再刷进16G  emmc内。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有RT809H居然还不会这种简单的操作,网上教程一大把,都是差不多的,先读取整个分区,把整个分区写到新硬盘,装回去在双清,实在不行就单独读boot1和boot2还有USER几个重要的分区,在不行还有把分区读出来找里面的文件改

网友B:
主要是分区表文件没有修改,多出的容量识别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RT809H居然还不会这种简单的操作,网上教程一大把,都是差不多的,先读取整个分区,把整个分区写到新硬盘 ...

行车记录仪不知道什么双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分区表文件没有修改,多出的容量识别不到

不知道怎么修改呀,安卓系统不会呀

网友C:
dg不会用?看看说明书或者使用视频
分区 23 移动到空闲末尾
所有“空闲”……统统扩展分区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dg不会用?看看说明书或者使用视频
分区 23 移动到空闲末尾
所有“空闲”……统统扩展分区22  ...

这两个分区不能合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分区不能合并

4.95 一步一步来

5.3以上

将空闲空间合并到现有分区

https://www.diskgenius.cn/help/add-free-space-to-partition.php

https://www.eassos.cn/video/partition.php

为什么是判断扩展分区22……条件不足,猜的!猜错了怎么办?录一段,看看视频记录在哪个分区里,针对它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4.95 一步一步来

5.3以上

老大,5.6的版本没有看到“将空闲空间分配给”选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4.95 一步一步来

5.3以上

选中22分区右键选择扩容分区提示如图

网友:
23…… 23…… 23

分区 23 !分区23! 分区23!

网友:
能不能换个版本高一点的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