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修理不开机的华为AX6 路由器

楼主(2024-10-30):
朋友同事一个华为AX6 路由器前几天说不开机了前两年500+买的,插电无反应,拿过了当死马医,拿过来之后拆开发现 有一组供电的芯片烧掉了。

通电其他几路供电都有,就缺这一项,测了一下电感对地短路,担心后级芯片或CPU短路了,赶紧拆掉烧坏的供电芯片,发现 vin 引脚烧糊了,扣掉糊掉的焊盘,再测输出端对地阻值已经200+,算是保住了后面芯片和CPU,后级还有个小的电源转换芯片,应该是负载能力不行输入端电流太大超过芯片供电能力,才烧掉。

主板全貌  两组 AX3000  组成的 4x4

CPU是 华为祖传的Hi5651L ,内存 256M

就是下面这个 供电 烧掉了

拆掉后 短路消失,就是芯片本身挂了

供电芯片的输入端已经烧糊了

其他几路供电  有5v  3.3v   1v   0.8v  等等,都是相同的方案

这个供电后级还有个小 dc-dc 转换芯片,丝印 A5

因为没有丝印,也看不出来供电是多少,拿放大镜看了一下其他几路供电的芯片都是一样的,丝印都是JWG0J ,去搜了一下是杰华特的供电芯片,但是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对应 JWG 的型号,看了一下原理图,对照pcb 看到pin1 为GND ,Pin2 为 SW ,Pin3为 Vin。就去嘉立创搜了能替换的芯片,这种供电芯片很多,靠FB 反馈引脚 并联的电阻 比值来设定输出电压,通过测量电阻比值计算出这一路供电是+1.8v ,于是淘宝买了个 Ti tps564201 ,负载能力4A ,应该保证可以满足供电了 1.8v x 4a 约 8w

找到代换芯片的原理图

某宝 买的 芯片 0.28 一个,买了两个

换掉后 通电正常开机了

enjoy !

网友:
海思方案可玩性不高

网友A:
一直想买一个这型号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买一个这型号的路由器

这个已经是老型号了,WiFi6的,一般家用 200左右的 AX3000 或be 5400就够了,zte 的硬件 比华为要好

这CPU 一点都不热,不加散热片都不烫手, 反而WiFi 的1152 热的厉害

网友:
有个磊科的也被我整短路了

网友:
分析到位,高手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啊

网友:
这不得让同事请你吃顿饭感谢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维修水平相当高。F

网友:
太给力啦~楼主V5!

网友:
这真的是芯片级维修了~

网友:
楼主维修水平相当高。

网友:
楼主分享维修经验不错.水平可以.

网友:
维修就学芯片级维修,板卡级的咱论坛谁都会。

网友:
华为的质量就是不如小米的

网友:
设计不太行鸭

网友:
没电源丝印分析电路找代换,挺厉害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