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米R3P路由器不通电新手试维修,欢迎大佬指点!

楼主(2024-10-30):
小米R3PRO路由器,原来的USB口生锈腐蚀了一个触点,买了新的更换后,把复位键给吹糊了,不能按了,因为复位键和USB口都有屏蔽罩盖的,吹太狠了!正面图片,1处少了复位键,2处少了USB,但是之前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后来装好了,但是不开机了!电路板拆屏蔽罩的时候,用力过猛,有点起皮了!

背面各路电压如下!感觉和电路板上标识的电压差不多

2.4G处的电感不通电情况下对地为零!这个地方有个5脚芯片,通电的发热,我给吹下来了

通电后CPU有发烫,主板有嗡嗡的声音,通电指示灯有时亮一下就灭了,新手不知道从何下手!请各位达人指点迷津!东西不值钱,重在动手乐趣!

网友A:
泡水了?USB口怎么生锈?

网友B:
扔了算了,越修越烂

网友:
通电试一下用热成像把发热异常的都解决了再下一步,少走弯路

网友C:
可调电源有没有,观察电流。

网友D:
1.  现在6.5V, 先把5V 修出来.  上管击穿了? 2.  复位键,  临时补上 , 也不知是常开还是常闭的.  3. BQ=568 是降压DC ,  发烫,查本身和下游短路.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水了?USB口怎么生锈?

嗯,雨淋了,放外面,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算了,越修越烂

主要是学习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源有没有,观察电流。

不是搞维修的,还没有那么专业的设备,主要是平时修着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现在6.5V, 先把5V 修出来.  上管击穿了? 2.  复位键,  临时补上 , 也不知是常开还是常闭的.  3. BQ=568 ...

好的,谢谢

楼主:
按照6楼的思路,把路由器拼好了,发现有2个小电阻偏移了,归位后,现在路由器可以亮黄灯了!但是装上那个BQ=568,它冒烟,又给拆了,目前路由器通电黄灯,手机搜不到WiFi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6楼的思路,把路由器拼好了,发现有2个小电阻偏移了,归位后,现在路由器可以亮黄灯了!但是装上那个BQ ...

亮黄灯重新刷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