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掉电保护的常识科普

楼主(2024-10-31):
在ATP官网看到了关于掉电保护的科普,分享一下。

原文地址:https://www.atpinc.com/cn/blog/why-do-ssds-need-power-loss-protection

网友A:
早就说这玩意的基于软件和硬件的,关于掉电保护的固件至今也木有公开放出来,现在给成品掉电保护盘重新开卡或者利用掉电保护的PCBA自己diyssd开公开固件完全就是“精神安慰保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说这玩意的基于软件和硬件的,关于掉电保护的固件至今也木有公开放出来,现在给成品掉电保护盘重新开卡 ...

就是说原厂的呀,基于MCU的PLP的固态硬盘,固态电容,以前看到有人还在那bb电容断电保护没用。

网友:
要固件的加持才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就说这玩意的基于软件和硬件的,关于掉电保护的固件至今也木有公开放出来,现在给成品掉电保护盘重新开卡 ...

2582的固件掉电保护能生效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原厂的呀,基于MCU的PLP的固态硬盘,固态电容,以前看到有人还在那bb电容断电保护没用。 ...

就那点几百uF容量等效才0.0几J,都不够主控从待机切换到工作模式,2246EN从待机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都要100多ms呢,哪怕电容足够支撑整个板子运行100ms,这100ms能写多少MB数据?顶破天50MB,还不够一个block容量大,慧荣映射表1G比1MB,就算你刷FTL,50MB的FTL难道你的盘才50GB?看到几个47uf电容就开始颅内高潮“掉电保护”,拜托有点常识行不行,表面有金≠全都是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那点几百uF容量等效才0.0几J,都不够主控从待机切换到工作模式,2246EN从待机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都要10 ...

嗯,是不是广大使用电容保护的硬盘厂商在欺骗消费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82的固件掉电保护能生效吗

公开固件都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那点几百uF容量等效才0.0几J,都不够主控从待机切换到工作模式,2246EN从待机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都要10 ...

大佬果然nb,一众的硬盘厂商工程师都不如你,还有无数的终端用户都是傻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果然nb,一众的硬盘厂商工程师都不如你,还有无数的终端用户都是傻子。 ...

常识1.ATP只有2246 2258的掉电保护盘,其它主控你也见不到,慧荣工具就有保DDR的掉电保护选项,带DDDR的FTL跑在DDR里,公版和非公都只有这个选项,官方就有不是ATP自创,
常识2.以慧荣和群联得一微主控举例子,FW是一主四备 冗余,会在每个CH的第一个CE的第一个Die都有一份FW,58XT开完卡很容易就能看到,而且固件是只读不写,上电顺序是先加载bootloader(主控内),根据bootoader确定F的工作流程时序,F工作起来然后闪存每个CE逐顺序加载主FW,备FW 坏块表 smart FTL,这个是慧荣官方流程不是ATP自创
常识3.ATP注册地址和组装厂在深圳龙岗坂田,2020年我去过那里,当时门口龙钻的广告贴纸都还在,你以为ATP是个什么高大上?就是个做外贸的三流小厂,要死不死的那种,外贸做不动了才卖国内
常识4.掉电保护最重要的指标---保持时间,能保持主控 DDR NAND正常工作多少毫秒?网页没写,能供5毫秒也是保护对吧,毕竟国内本科率才多少?就算是本科,这些人会不会算焦耳都是问题,更别说大专这些了,写些小白看不懂的概念软文,总有一些个大聪明会上当,毕竟这一类人不懂主控 DDR 闪存软硬结合,也不会算焦耳,也不懂保持时间,不懂主控待工切换,不懂FTL,不懂闪存擦编就绪,但是只要看到钽电容就只会说掉电保护,就像青蛙看到了人只会呱呱呱一样
这群里一直有那么几个玩魔怔了的,玩pSLC魔怔了,工具收集魔怔了,MLC魔怔了,掉电保护魔怔了等等等,你觉得你对,那就是你对,我懒得跟青蛙讲人话,因为青蛙听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识1.慧荣工具就有保DDR的掉电保护选项,带DDDR的FTL跑在DDR里,公版和非公都只有这个选项,官方就有不 ...

不管atp还是其它品牌三星、东芝,都是用电容做掉电保护,你在这bb一堆扯惠荣,就好像你是惠荣的研发工程师一样,见识多懂得透呗,还有无数使用这些厂商产品的企业用户,人家都是傻子,就是你是个大聪明,你有啥公司?有啥产品开发出来了?去atp打工人家都不会要你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管atp还是其它品牌三星、东芝,都是用电容做掉电保护,你在这bb一堆扯惠荣,就好像你是惠荣的研发工程 ...

企业级盘用的大电容或者超级法拉,ATP就那几个22uf 47uf小绿豆能比?ATP的板子你才见过多少?而且企业级盘掉电保护是保UPS EPS切换主电备电时间盘不断电,你想想用三星东芝闪迪这些企业盘的机房能给你机房全断电的机会?三星 东芝一些掉电保护盘意外保护以后还要等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电容全部0V后才能再次上电,一些盘还会先全盘自纠保元数据FTL CRC通过才会通报读写就绪,atp这个网页写的东西一看就是忽悠没见过世面的青蛙,顺便问一下你懂不懂看钽电容容值和耐压?会不会计算电容串联等效?会不会计算容量焦耳?

就一百平都不到,前台还是个中年老妇女,号称企业级用白片后打标,主控只用慧荣或者3111。。。而且连SMT拉线都没有,贴片都给别人做的组装小公司,它能有什么自研技术?
ATP这掉电保护技术这么叼 怎么没注册专利??三星东芝怎么没用它的技术?吹牛的东西它能注册专利?它敢拿主控的开卡MP工具申请专利?
吹牛软广都看不出来?活那么多年,眼界常识和智商还不如个青蛙,就这常识储备就别拿广告做科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企业级盘用的大电容或者超级法拉,ATP就那几个22uf 47uf小绿豆能比?atp板子你总共见过多少?而且企业级 ...

你在这bb一堆,文章都不看,就好象你多牛,懂得多,好像那些使用电容做掉电保护的硬盘厂商都是骗子,好像那些终端用户也都是傻子,你说这些啥屁用都没有,行了,大聪明,你有理,你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企业级盘用的大电容或者超级法拉,ATP就那几个22uf 47uf小绿豆能比?atp板子你总共见过多少?而且企业级 ...

啥是掉电保护你都不懂,还在这bb一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atp还是其它品牌三星、东芝,都是用电容做掉电保护,你在这bb一堆扯惠荣,就好像你是惠荣的研发工程 ...

哈哈哈,哥们把我逗乐了。别说atp,龙钻金泰克都看不上他。去过atp好叼哦。我之前还去过腾讯掏大粪,我骄傲了吗。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那点几百uF容量等效才0.0几J,都不够主控从待机切换到工作模式,2246EN从待机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都要10 ...

电容提供的能量应该不足以转移数据,有没有可能只是保存缓存中的数据,等下次上电再转移。ATP那个说法应该是骗骗小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容提供的能量应该不足以转移数据,有没有可能只是保存缓存中的数据,等下次上电再转移。ATP那个说法应该 ...

Mlc 和tlc颗粒在写入过程中发生突然掉电的时候,极有可能导致逻辑坏块,严重的可能导致固件紊乱,,掉电电容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结束当前块的写入,应该保护的就是这个。说什么保护数据安全估计就是骗傻叉的,Slc的写入方式简单,不怕掉电。把手中的Tlc颗粒转成slc就可以万无一失了。就是突然掉电100万次也无影响。

网友:
选ATP板,不仅仅是看电容吧,整 个板的元件用料都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提供的能量应该不足以转移数据,有没有可能只是保存缓存中的数据,等下次上电再转移。ATP那个说法应该 ...

应该是首先保护固件,然后索引表,然后页块保护,不至于损坏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Mlc 和tlc颗粒在写入过程中发生突然掉电的时候,极有可能导致逻辑坏块,严重的可能导致固件紊乱,,掉电 ...

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