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纯水机DIY拆解之二:一只连续损坏的四面阀,拆解找原因

楼主(2024-10-31):
去年曾经试验过使用四面阀做无电方案的反渗透净水机,临时用几个滤芯和一只四面阀组装完成验证下该方案的可行性,水路的接法都是在论坛看到的一些方案,基本原理就不说了,坛子里一搜就有。不想搜的看看欧根大神的纯水机方案集合: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2100-1-1.html

为什么要拆解这个四面阀呢?原因是组装好机器后开始使用,每天用几次(试验而已,没接压力桶),结果1周后机器就坏了,废水一直流不停,制出来的水TDS偏高,排查发现四面阀损坏,现象是两路水路的隔离失效,自来水和纯净水在四面阀中又被混合了,导致无过滤效果,同时失去自闭作用,废水长流。反馈给商家,经过一番沟通,同意重新发一只四面阀给我。收到货后我重新组装好机器,恢复正常工作。

意想不到的是,这次机器工作了不到一个月,也只是临时试验用,每天开几次机而已,四面阀又坏掉了,现象是开龙头也不制水不工作,初步看是四面阀的受控通道被顶死了,在后端泄压后前端的受控通道仍然打不开,自来水进不来。看到这种情况,我也就没有继续进行了该方案的验证,继续用回原来的有泵有电有控制器方案。直到最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到底是方案问题还是四面阀的质量问题?

于是我又购买了中荷的四面阀,买中荷接头时看到,就想买个贵(11块不包邮)的试试,原来买的红包后5.42元包邮,坏了后商家免费又寄来一个。这次拆解的就是第二次损坏的这只四面阀。
下面时看图说话时间:
还是先看一下四面阀的水路接法介绍:

这是第一次的阀试验安装的水路图,请忽略其中的增压泵和复杂的管路,是在这台机器上接的试验性质的,泵和其它不必要的部件是没有接入的

这是损坏的现象确认,两组水路的隔离作用没有了,四面阀变成了四通接头。红色通路通水,另一水路流水出来,隔离失效。

看到上图,商家无话可说,邮寄了另一只给我,就是今天的被拆解的主角

这只阀和中荷的阀对比图,说实话这只阀的做工还算是可以的,看起来也不是粗制滥造的

有灰色接口的是中荷的,上面有itiger的凹字

首先拆开6颗螺丝,螺丝算是不锈钢的,在我的强磁面前轻微被吸引。网上有些四面阀是4颗螺丝的

打开上盖,这一面是直通通道,接纯水管路的,水压力通过矩形小孔作用到膜片上,当出水龙头关闭压力增大驱动阀芯位移关闭进水通道。

取下膜片

取下中央大小圆驱动部件

完全拆开的样子,可以看到进水通道膜片,该膜片受压时封闭隔断水路,进水和废水都停止。

拆解至此完成。结论后面补充

网友:
螺丝是铁的

网友:
这东西怎么坏的呢

网友:
是不是黑色密封橡胶不合格?

网友:
原理接近于电动电磁阀开关

网友:
所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受控,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
我一直担心:这种所谓净水的装置,是否会在安装与使用过程中,引入新的污染。

网友:
IN接PP棉后面。。。
净水IN不要接T33碳,直接接在RO膜后面。。。
碳粉有些产品还是会掉落一些的。。。

网友:
详细的解说。

网友:
是不是净水侧没接压力罐,压力不够呢?

网友:
拆解很详细。

网友:
这一个第一次见,四方的

网友:
找到损坏的原因了吗?

网友:
压差不够吧

网友:
是压力差不够导致的吗

网友:
所以没看出来怎么坏的

网友:
俺用的容声净水机好像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
水质太差还是加个前级省钱

网友:
感觉花几十元买个主板也挺好的,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