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升降压模块改MOS

楼主(2024-10-31):
大家帮忙看看,这样改MOS可行吗?换的MOS管是电动车控制器里拆的,啥型号没注意看!肯定比那个贴片强!之前刚买这个模块时,动不动就烧MOS换了7个!后来稀里糊涂把板子上的R36电阻一坨锡短接后就不烧了!后来又没怎么用它,现在用4015恒压恒流模块
感觉这个模块供电电压越高效率越高!之前用电脑电源供电,大块头太占地方,打算换个笔记本电源20v试试。

网友A:
楼主这个外挂mos还是很给力哇?既然外挂了,何不搞个mos阵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外挂mos还是很给力哇?既然外挂了,何不搞个mos阵列呢?

那太大了吧
联想19v电源

网友A:
这个电源好像满共就80w功率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好像满共就80w功率吧 。

名牌写65w

网友B:
储能电感也要换功率大的

网友C:
换mos管是否要换驱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储能电感也要换功率大的

不换了吧,不烧mos管就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mos管是否要换驱动电阻

驱动电阻是那个电阻呀

网友D:
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引那么长的线驱动和电压都会比较大的震荡,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引那么长的线驱动和电压都会比较大的震荡,很容易出问题 ...

已经坏了,和以前的故障一样烧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