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锯柴火用的电链锯买哪个好?

楼主(2024-10-31):
老爷子锯柴火用的,量不太大。搜索了电链锯评测,貌似这东西比较小众,评测的不错。
看了东成、现代、亚特等1600w~1800w的插电链锯,东成的240米、现代180米、亚特的170米。
各位用没用过插电链锯,给点意见。

网友A:
马达功率和链子条,起码两三千瓦才够用。

网友B:
我觉得用量不大 马刀锯不错

网友:
看锯什么样的木头,如果是形状规整的,例如板材、较细的树枝,建议电圆锯倒装,如果锯树干,或者形状不规则的建议使用油锯。

网友:
不常用,买个二手东成的就可以。

网友:
一百多的杂牌锯就行,我一直在用。这东西用时注意安全

网友C:
你家老爷子的柴禾从哪里来的?不会是某个机构或什么公司定期往家里送吧,要自己到野外找吧,那么,看中一棵枯树了,想弄到家里来,怎么弄呢?你买的是插电链锯,接电线的话,几百米电线就算买得起也拿不动啊,难道扛斧头去砍吗?所以,你要是真孝敬,就应该买个锂电池链锯,这样,切成一段段的好往家里拿。现在有很多40伏锂电链锯卖,功率和电池续航性都可以,也别老想着什么亚特等名牌货了,那个一电一充奔千元去了。普通牌子就好,我买的16吋无刷芝浦的,400多拿到的一电一充,现在看似乎没降多少价,但很多其它牌子的降价不少,有的二三百元即可拿到,其实以现在的制造水平,主机都大同小异,估计最大的差距是在电池上,不妨考虑下。

网友C:
还有,锂电链锯功率未必就比插电的小。插电链锯是用的串激电机,效率也就50%左右,看着标1600-1800瓦不小,实际输出功率能到800-900瓦就不错了(还得不虚标才行,大部分都虚标功率)。锂电链锯的电机是直流无刷电机,效率可达到90%,所以实际输出功率并不小。

网友:
建议使用油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锂电链锯功率未必就比插电的小。插电链锯是用的串激电机,效率也就50%左右,看着标1600-1800瓦不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功率和链子条,起码两三千瓦才够用。

家用,没必要那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用量不大 马刀锯不错

马锯确实安全性更高,看了同品牌的马锯貌似价格比链锯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家老爷子的柴禾从哪里来的?不会是某个机构或什么公司定期往家里送吧,要自己到野外找吧,那么,看中一棵 ...

柴比您想象的少很多,平原地区木材很少的。
看了亚特的差电链锯很便宜,还以为杂牌的。

楼主:
没那么大量

网友:
大艺的不错,木雕的都用它。

网友:
以前想过备一把,过来觉得很难得用到就搁下了

网友:
用量不大,直径20cm以下,电动马刀锯比较实用

网友:
我也研究了很久,最终买了亚特的4399,40V平台的锯木头速度是非常快,做工各方面都非常好,家里果园修剪果树用的,手臂粗的十来秒就干断了,我爸说充满电锯到电池没电相当于他用手锯干一星期的量,你说的那几个品牌里面只有亚特能买的,还有三锋也不错,插电的很便宜了,锂电的贵就贵在电池,我这个电池单独买都要三百多块,家里锯柴火买插电就行了,马刀锯我也有,不是干这种活的,速度慢,抖动大,插电就三锋或者亚特选吧,锂电直接就上亚特,没错的

网友:
马刀锯安全,链锯不建议。

网友:
不明白怎么电链锯就不安全了?难道是链条会断裂飞出来打到人?我用了很多年了,没发生过链条断裂的事,链条就是耗材,要是链条用到断裂,早就钝得没法用了。论坛也没听说过谁被链条打到了。再说,即使链条断裂,还有防护板挡着呢,打不到人的。
还有,电链锯结构很简单的,总共几个零件,归纳起来无非就是开关、电机、小齿轮、大齿轮、链轮这几个件。名牌货与杂牌货也是大同小异,性能差异没有价格差异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