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电瓶好像亏电!拆下来冲了六个小时冲进去六个按时。

楼主(2024-10-31):
电瓶好像亏电!拆下来冲了六个小时冲进去六个按时。

网友:
坏了可以换新了,不过气温低也有一定影响吧

网友:
电池不行了,或者充电器电流太小

网友:
亏电才充进6安时,废了

网友:
是汽车电瓶吧,冬天来了,不是天天开车就换新的吧,省得掉电,尤其是自放电

网友:
容量下降的非常厉害,还是换掉。

网友:
充电的卡子是不是太袖珍了吧 线没冒烟吗

网友:
换新比较稳妥,搁路上就不好了

网友:
撬开顶盖加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