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LED灯驱动器

楼主(2024-10-31):
LED寿命没有驱动器长,都是LED嗝屁了

不知道灌得是什么胶,跟没有硬化的混凝土一样

网友:
做工不错,胶里掺沙子了吗?

网友A:
铭牌都用激光打印了

网友B:
昂宝的方案,还是隔离款的。这个驱动器不错,配个灯板继续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昂宝的方案,还是隔离款的。这个驱动器不错,配个灯板继续用吧。

用不上,扔了好多

网友:
做工不错,这个电源看样子很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铭牌都用激光打印了

激光打印成本低吧

网友:
驱动如果没坏就换灯板吧,成本控制一下,钱太不禁花了

网友:
黑颜色是环氧树脂混合玻璃粉,白颜色是配重石膏。电源板可以利用,替代灯具自带频闪驱动。

网友:
这个驱动器不错,能用起来最好

网友:
led灯短寿,驱动继续用

网友:
全隔离的驱动很少了,双安全可靠的,换灯珠继续接着用,这才划算

网友:
是LED嗝屁了

网友:
LED 电源好多都不通用的

网友:
把成本压缩到极致。

网友:
OB3398PJP输出只有16.8w,,,,,

网友:
哈哈,暴力拆解呀!!!

网友:
胶封这么好,不散热

网友:
第一次看到灌胶了的LED驱动器

网友:
灌胶的可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