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测试AGM电瓶加水是否能延长寿命

楼主(2024-10-31):
这是上一个电瓶加水情况:

车是17年11月买的,21年冬天之前检测,电瓶就不行了,4s店说应该撑不过冬天,建议更换,当时价格太高就没换,一个冬天也撑过去了,偶尔会在自动启停的启动瞬间提示驻车制动已释放,刹车报错提示亮一下(冷车启动不会报错),其他没啥情况,然后22年春天去4s检查故障码,说是电池不足,刹车系统没问题。

22年夏天时候有一次早上发车,终于提示“电池电压低”,后来加了一次水,每格加30ml,当时效果不错,但是也仅仅维持了1个月,又开始提示电池电压低,然后又加了一次水,当时又好了一些,过段时间又不行了,估计是电瓶已经彻底老化了,也许是水加多了,于是换了一个新电瓶。

下面是这个电瓶加水情况:

后换的电瓶是不如原厂电瓶,这才2年,天气稍微一冷,又出现启动瞬间报错了,这次直接每格加了10ml的水,效果那是立竿见影,现在温度更降低了一些,每次启动仍然正常,为了更巩固一些,昨天又每格加了10ml,这次跟上次不同,上次是到电瓶提示电池电压低才加的水,应该是电瓶彻底老化了,那时候加水已经没什么用了,这次是电瓶刚报错就开始加水,也没加那么多,看使用效果后期不定期更新使用情况。

网友:
应该是加的水不够纯。

网友:
铅酸隔板里硫酸铅在高温环境下会析晶且不可逆转!!我的已经换了自己组的大单体动力磷酸铁锂电芯,只要保护板给力,动力不错!!

网友:
要加也是加稀硫酸吧

网友:
等提示再加水是不是晚了点,我的efb电瓶车主手册上是每周检查液位,我刚一年有两格就快到液位最低线了

网友:
电池并联超级电容,能延长一倍寿命,原厂随车配的电池至少可以用5年,但后换的电池基本寿命不会超过3年!
品控不一样,哪怕是一个品牌也不一样!

网友:
多大的容量?

网友:
翻新电瓶质量差得多

网友A:
AGM的是不是放后备箱。是奔驰车主么
我的EFB在3年的时候坏掉了,主要是因为经常熄火之后在车上再听听歌。某次1周未开车,再去开就打不着了。然后我加了点蒸馏水,用可调电源给它充满,折腾之后过1夜就打不着了,反而不如不加。
再然后就换了第二块,还是原牌子的EFB,现在又5年了,状态依然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GM的是不是放后备箱。是奔驰车主么
我的EFB在3年的时候坏掉了,主要是因为经常熄火之后在车上再听 ...

点着火听歌,电瓶是保护了,但油耗增加了,积碳(怠速)增加了,不更得不偿失吗?

网友:
以前动力电瓶可以加水维护,现在全是免维护电池,加水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着火听歌,电瓶是保护了,但油耗增加了,积碳(怠速)增加了,不更得不偿失吗? ...

在换混动车之前,听歌这个直接戒了

网友:
原厂瓦尔塔EFB,事先一点症状没有,停着没开一个月,电压不足9v,插钥匙仪表盘各种报故障,拆下来单独充电,各种没用,加水,依然各种没用(甚至观察孔没变色,打开看里面只有两格液面比较低),换了。

网友:
质量不好,我那只AGM10年了,保养完内阻4.2